DLE 200 23马力的发动机入市啦

楼主(2014-04-13):
类型 Type
两冲程     2 stroke
缸径 Bore
55mm
行程 Stroke
42mm
排气量 Displacement
200CC
功率 Power
    (加强型排气管  Premium Muffler)
23HP/8000rpm
    (标准排气管    Sta n dard Muffler  )
20HP/7500rpm
压缩比 Compression Ratio
10:1
减速比 Reduction ratio
1:2.7
传动方式 Transmission Type
皮带      Belt
启动方式 Starting Type
电启动   Electrical Start
净重(除排气管)Net Weight (without muffler)
10.3 Kg
简易排气管重量 Sta n dard Muffler Weight
1.1 Kg
加强型排气管重量 Premium Muffler Weight
2.2 Kg
火花塞 Spark Plug
DLE-8A
汽油 Petrol
93# 97#
发电输出 Alternator Output
14V 1A
电机选配输出 Premium Alternator Output
14V 4A
螺旋桨 Propeller
1220mm
适用飞行员体重 Applicable Pilot Weight   (加强型排气管 Premium Muffler)
120Kg
适用飞行员体重  Applicable Pilot Weight   (标准排气管 Sta n dard Muffler)
80Kg

网友A:
发动机燃油消耗率多少?

网友:
整个摩托车发动机,电喷的,不错

楼主:
整个摩托车发动机,电喷的,不错----------这个发动机1.15万元,摩托车才多少钱?,不合算呀
这个发动机是航空上用的,13公斤重,功重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燃油消耗率多少?

大概4升油/小时

网友:
做个小蜜蜂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4升油/小时

4升 200cc  2冲的满功率绝对不够的... 如果都怠速 因该够

网友C:
20HP/7500rpm

请问,这个转速是未减速前的发动机转速,还是减速之后的桨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升 200cc  2冲的满功率绝对不够的... 如果都怠速 因该够

发动机长时间全马力工作,很快就报废啦。发动机的寿命是以75%功率输出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HP/7500rpm

请问,这个转速是未减速前的发动机转速,还是减速之后的桨转速?

小布丁,当然是发动机的转速,就是未减速前的转速。
如果是减速后的螺旋桨的转速,那还了得!! !
我的f33 发动机,直驱动80CM的螺旋桨,5500转时,推力都超过60kg,噪音已经较大啦;如果1.2米的螺旋桨,转速7000转,那要产生多大的推力和噪音呀,吓死你,my god!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布丁,当然是发动机的转速,就是未减速前的转速。
如果是减速后的螺旋桨的转速,那还了得!! !
我 ...

呵呵。

多谢解答。

网友:
问世可喜,可靠性未知,飞在空中的不是地面跑的可比。

网友:
动力伞和超轻型飞机爱好者多了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