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飞冲浪者爽炸

楼主(2014-04-13):
        原来是玩电直 F47的,在玩过realflight4.5的固定翼后,想搞个大飞机玩一下所以就买了冲浪者的机机,配置XXD2212 2200KV,ZTW 30A,6040马刀浆,3S 2200MA电,装好后今天试飞,刚开始放了两个螺栓在机头压重心,结果直接冲地炸了三次,后来发觉用不上全丢了才能飞起来。
       终于飞起来了,爽爽的玩了30秒左右,发现飞机莫名其妙的突然失控了,没法爬升俯冲,然后飞机就直插田间了。。。。。。
       然后捡飞机看了一下,头部已经肿了,里面两个用螺丝固定的舵机脱落了,怪不得会失控。。。。。。看来必须要泡沫胶固定才行。
      希望修好之后能爽飞吧,这次炸鸡让我觉得还是小电直耐炸,这个炸起来还要修太麻烦了。下面附图

舵机散架了

舵机散架了

灰头土脸

灰头土脸

灰头土脸

灰头土脸

副翼裂了

副翼裂了

螺丝固定坑爹啊

螺丝固定坑爹啊

网友A:
舵机找个固定片,就木头切割那种,粘上

网友B:
哥们太有才了,螺丝钉固定舵机在泡沫上!热熔胶固定舵机,随便大机动无压力…………

网友:
奇才啊,螺丝能拧在泡沫上。至少涂点热熔胶啊

网友:
没事没事,多摔几次就好啦,我们都是摔过来的

网友:
楼主~我原来是螺丝直接固定在KT板上~~哈哈 现在知道了至少也要打个胶封个胶带什么的~

网友C:
这冲浪者的前起落架好奇怪,机舱内应该有层板啊,盗版的飞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找个固定片,就木头切割那种,粘上

我见冲浪者X8配有的,我这个是D版的,所以没有,懒得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太有才了,螺丝钉固定舵机在泡沫上!热熔胶固定舵机,随便大机动无压力…………

偷懒没上热熔胶和泡沫胶,以为顶得住,回家舵机全上热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冲浪者的前起落架好奇怪,机舱内应该有层板啊,盗版的飞机吧

确实D版的,我买了之后才发现是减配的,不过能飞就好

网友D:
梁兄:

(1)  舵机用热熔胶固定。

(2)  肿机头用热水泡可复原状。

(3)  手抛起飞时以机头小夹角向上全油门用力抛出,平飞加速后才微拉
      升降舵让飞机从低角度爬升.......可防失速侧滑炸机。

欢迎入魔,加油。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梁兄:

(1)  舵机用热熔胶固定。

谢陈伯指点,现在的问题就是模拟的时候风是定向的,出到外面风不太规则,飞机姿态出问题不太会调整,特别是机头面相自己的时候,看来还要多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陈伯指点,现在的问题就是模拟的时候风是定向的,出到外面风不太规则,飞机姿态出问题不太会调整,特 ...

多飞、三级风不飞、不飞高不飞远。
当你炸坏5架飞机后,你已掌握了基本技巧。

陈伯

网友:
固定翼比电直损失要小得多

网友E:
自带的舵机木板呢,别说你的没有,哪儿有直接拧泡沫上的,好歹打点热熔胶啊。冲浪者的重心不在机翼碳杆,往后两厘米左右,头轻点没事,飞起来微调下,抛的时候切勿向上抛,要平抛。

网友F:
泡沫变形了 用开水泡会有一定的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带的舵机木板呢,别说你的没有,哪儿有直接拧泡沫上的,好歹打点热熔胶啊。冲浪者的重心不在机翼碳杆,往 ...

我这是D版的,所以没有,关于重心问题,我上网看了一堆都说是在碳杆处,我也调到碳杆位置了,可是我试飞的时候根本没有滑翔的感觉,跟模拟不是一回事,可以飞起来,可机头总往下压,害得我不断调整,手忙脚乱的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沫变形了 用开水泡会有一定的复原

要刚煮开的开水?我见机头肿掉歪了直接用大瓶可乐瓶插进去做鸡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D版的,所以没有,关于重心问题,我上网看了一堆都说是在碳杆处,我也调到碳杆位置了,可是我试飞 ...

和我第一次飞冲浪者一样,按照碳杆位置作为重心的话,调好平衡绝对头扎,也是我头一次飞没经验就炸鸡了,后来把配重都拆了,就算头轻点微调下就好,轻松滑翔, 不过别指望模拟器的效果,模拟器的飞机第一是更轻,第二是舵量很小,要达到模拟器的效果你可能得下一番功夫减重,换一千毫安左右的电池。

网友:
你那舵机不掉下来才奇怪了!

网友:
损失够大的。

网友(2014-07-03):
慰问楼主,同感!

网友:
你真有才,连胶水都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