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10+rx1002接收机无法对频!

楼主(2014-04-13):
新入的D10控+rx1002接收机,上电后接收机无反应,电机只是每隔2秒叫一声,表示接收油门通道无信号。用以前玩儿车的控和接收试了下,可以正常启动。

手里有好盈40A,车用电机和电池。求助路过的大大指导下!

网友A:
先短路接收机,把发射器上面把固定id去掉,先通接收机的电再开发射,对上频后,固定id

网友:
如果不固定对码需要控需要重启

楼主:
谢谢回复,清除控和接收的固定id我都试了呀!
如果不接飞控,应该把电调线接在接收机的THRO是吗?
rx1002不需要在BATT段再接电源了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清除控和接收的固定id我都试了呀!
如果不接飞控,应该把电调线接在接收机的THRO是吗?
rx1002 ...

不需要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大,已经解决了,但是没找到原因,刚开始接收机就是不亮,莫名其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