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5.0m 成功,无奈又退回到4.0.S......

楼主(2014-04-13):
我的凤凰是山寨飞鹰版5合一,在模拟软件中直接升级到5.0.m,近几日又升级到5.0.n。

升级后使用一切正常,该有的都有。

但是,我实在是适应不了5.0的操控,特别是飞电直模型动作的滞后。

在系统设置中改变过各种参数,无济于事!
(Simulation Speed 改变的是动作的快慢,不能改变动作的响应时间)

无奈,又重新安装,退回到4.0.......

大家有此情况吗?   5.0能修改模型动作的响应时间吗?

网友A:
5 比 4 真实。

如果是飞带增稳飞控的飞机,建议用 4 吧,用 5 而反会误导人,特别是起飞的时候。

网友B:
5连最经典的塞斯纳都没有,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连最经典的塞斯纳都没有,奇怪!

5.0版 塞斯纳這機子 要另外從模擬線上更新下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5 比 4 真实。

如果是飞带增稳飞控的飞机,建议用 4 吧,用 5 而反会误导人,特别是起飞的时候。

飞电直(亚托有副翼600)也是5 比 4 真实吗?

是我设置不对?

网友(2014-06-13):
5 比 4 真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电直(亚托有副翼600)也是5 比 4 真实吗?

是我设置不对?

飞过无副翼的亚拓600E,感觉跟4很像。

有副翼的600未接触过。
但是有副翼的450在未安装飞控的情况下,5就真实多了,4中的起飞与着陆很假。

网友:
5 比 4 真实。

如果是飞带增稳飞控的飞机,建议用 4 吧

网友:
我的很正常,没有楼主的情况

网友(2014-07-13):
升级了没什么情况

网友C:
新的有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