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绝对新手问题,假一包十.O(∩_∩)O

楼主(2014-04-13):
我是一个初中生,最近迷上了航拍也就是FPV吧,想搞 ,但是看了航拍区好久我还是一头雾水,有好多问题,我列在下面了,烦请知道的给个回复,谢谢。
1.图传就是一个显示屏加一个在载机上的小摄像头吗?如果说不加飞控手控操作飞机只要图传可以实现航拍吗?
2.飞控,这个是我最头疼的,翻遍了整个论坛都没找到有关apm飞控的固定翼使用详细的讲解,烦请知道哪有讲解的给个链接,谢谢.
3.GPS,我只知道这个东西是确定方位的,它还有别的用处吗?
4.osd,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刚才查了一下,OSD有的还带GPS,更加不明白了),请知道的人用大白话简单说一下,比如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必须用的?
5.载机我想自己做(学生,没办法),是天行者,翼展1.5米,朗宇sunny sky 2216 kv1250可以么?
6.我现在只是想通过图传显示屏实时观察飞机在天上所看到的景色,因此只需要图传一套和显示屏,对吗?或者说可以吗?
7.刚才我上淘宝搜了一下图传是不是这个东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6080548410)(RC850+TS351)外加一个显示屏就可以了。(版主千万手下留情,绝非广告!我只是想明确图传到底是什么,绝非广告)
8.我从来没碰过FPV,所以我刚才说的如果有错的请指出,如若想喷就喷,但喷完了要指出错误,谢谢.
9.大家顺便推荐一下航拍的全套设备(我暂定飞控用APM),其余的推荐一下,但一定要全套(我知道这个论坛里有不少米人,推荐设备便宜一点),如果某位高人在新手挑选设备这方面有介绍或推荐的文章的话,请给个链接,谢谢.
10.可能有些人认为我不会自己找啊,懒啊什么的,我真的是没找到才发帖求助的,我不祈求大家能回答所有问题,看这个帖子的人每能回一个,我就很开心了.
11.最后祝大家开开心心,永不炸机!(有点徐,呵呵)

网友A:
1.5m要用2814的吧,其他继续

网友:
说一下我的经验吧
1.图传包括发射机和接收机,FPV的话飞机上还需要一个摄像头,地面显示屏。如果要高清航拍,摄像机现在最推荐的是gopro3,其他性价比比较不错适合学生的有山狗,808,鹰眼。
2.apm飞控没用过,不好建议。这个飞控可操作性很强,适合折腾。
3.GPS对于FPV是非常有必要的,有了GPS可以做到失控返航,万一超视距飞行图传信号一消失就有用了。
4.OSD是飞行时的详细参数,比如电压,电流,飞行高度,速度,飞机倾斜角度,卫星数量等等参数,虽然作用不如GPS重要,但FPV也建议用。
5.可以,这个配置重量1.5KG以下可以。
6.可以,只携带一枚摄像头当然可以,这是纯FPV了,不过目前来说实时FPV的清晰度都不好。目前基本都是带高清摄像机的,飞下来可以看高清视频。
7.这个图传频率5.8G的,一般多轴才用这个频率,况且功率这么低,固定翼FPV图传用1.2,2.4的居多,功率基本都是1W,当然5.8的也有,只是距离近一些。质量比较好的有罗美图传,要求低一些就用柏通,听说好多人用柏通发射配罗美接收性价比高。想飞得远用高增益平板天线。
8.我在入FPV之前,都没碰过航模,纯小白,直接入的FPV。看样子你也潜了一些水了,多去二手区看看,航模这个东西能收二手就收二手,新的没必要。
9.不知你想飞行距离有多远,遥控器天地飞789都不错,想飞远上433,一公里以内原装就行了。全套:好盈飞腾40A电调,柏通1.2或2.4图传,索尼700线摄像头(或808,鹰眼,这两者不算贵,可以录制高清视频,实时输出AV信号),显示屏高亮的最好,7寸屏,舵机建议不要用塑料的,电池3S5000以下吧。OSD和GPS要上哦,FPV这个不能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要用2814的吧,其他继续

如果需要,会更换的.谢谢

网友B:
首先,航拍不是FPV,航拍可以用于商业,例如做宣传片什么的,而FPV是主视角飞行,就是第一视角飞行!
1.图传,单纯的意义就是图像传输模块。包括发射,接收,发射天线以及接收天线。
2.新手建议不适用APM,APM虽然功能十分强大,但需要有航模,电子,编程等基础。
3.GPS,就是定位用,给飞控或者OSD提供坐标,高度,速度等数据。不过只有OSD这些数据完全依靠GPS,飞控的话会配备气压计,不过也需要GPS来提供坐标以实现失控返航,航点飞行等。
4.单纯的OSD只是参数叠加,就是在地面显示器上除了显示摄像头的图像外叠加高度,速度,经纬度,电压值,电流值等。
5.载机新手建议直接买个好小子一类的,自己做说实话是便宜,不过第一次做要买好多工具,配件。真算下来不如买个成品。
6.可以直接使用图传和摄像头以及地面显示器来实现简单的FPV,不过对技术要求比较高,而且要求熟悉场地,不然很可能找不到起飞位置而无法降落。
7.还需要买一个摄像头和显示器,不过这个功率是200mw,距离短,在几百米之内玩玩还行,不过对于新手,基本足够。不过建议一次性投资,500mw或者1W。
8.买套模拟器,先联系模拟器,然后再玩真机,不然会秒炸,最后会没信心,导致退魔。
9新手飞真机的时候尤其是手投的起飞难,因为不会调整重心,而且第一飞也紧张,所以往往都是以秒炸收场,所以练习模拟器很有必要!
10.FPV全套设备包括:载机,电机,电调,电池,舵机,全套飞控,遥控器,图传,摄像头,显示器。
11.屌丝点的配置:载机,电机,电调,电池,舵机,遥控,图传,摄像头,显示器

网友:
fpv 主要指第一视角 。和航拍有一定区别,fpv 是航拍的一中体验,没有fpv也可以航拍,回来多剪辑一些而已。
飞控的gps是个飞控用的,用于返航,osd的gps主要是当你fpv时告诉你,飞机大概距离,方向,位置等,一般这两套东西是两套系统,并不共享数据,所以会出现两套gps。
固定翼飞机因为不存在悬停这个概念,所以很容易飞的很远,选控要留心一点,我看很多人都用的调幅的控,就是那种和收音机一下,很长的天线。
图传是一套系统,摄像头只是一个附件,图传作用是把av信号,放大,走无线电发送出去,图传有频率,不可和遥控频率相同,用1.2g是军方频率,民航也用,如果位置敏感,低频率设备要慎用。
另外你看到的航拍视屏都是别人HD相机机载卡里的视屏,fpv效果远没有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航拍不是FPV,航拍可以用于商业,例如做宣传片什么的,而FPV是主视角飞行,就是第一视角飞行!
1.图 ...

谢谢您的建议,飞机我还是打算自己做,之前已经做过3架,飞也没有什么问题,模拟器也练过了.

网友C:
初中生没有升学压力吗?是不是学习才是首位呢?
对于航拍和FPV的咨询如果是为了积累知识和学习的话,可以说看看论坛的帖子,再加上自己的思考。
因为楼主同学没有交待自己的模型背景,所以很难解答什么。
想问问:同学有遥控飞机的实际操控体验和经验吗?

网友D:
越想省钱,越是费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中生没有升学压力吗?是不是学习才是首位呢?
对于航拍和FPV的咨询如果是为了积累知识和学习的话,可以 ...

升学压力当然有,更何况我是初三。学习当然是我的首位,但并不是除了学习什么都不干,我也达不到周末只写作业背书。
我现在肯定是不能玩fpv,但和我了解fpv以及暑假玩是没有关系的,更何况,周末玩游戏聊天和了解航空知识您觉得哪个更好呢?在发帖时我说过了,的却是由于没有找到有关的基础知识才发帖求助的(可能论坛上的人有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基础知识,然后在这个论坛说的东西略专业吧,我看不懂)
我是初一开始正式接触航模的,第一架是微风,由于当时知识过于缺乏没有成功飞行,第二架是板机extra330较易操纵,成功起飞,第3架是像真extra330,成功起飞并能做基本动作.
因此,实际操控体验和经验当然是有的.
最后,感谢您对我学习的提醒,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想省钱,越是费钱的开始。

此话怎讲?您觉得那些是我为了省钱而最终会费钱(飞机?)

网友E:
其他建议,入门需谨慎,航模是比较烧钱的坑,fpv更是,如果没有经济能力,建议简单玩玩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他建议,入门需谨慎,航模是比较烧钱的坑,fpv更是,如果没有经济能力,建议简单玩玩就好

绝对简单,我连狗都不打算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绝对简单,我连狗都不打算买.

那好吧,自己最好有歌大概的计划,等如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什么都要花钱,话说控你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好吧,自己最好有歌大概的计划,等如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什么都要花钱,话说控你有了吧

当然有,不过是天七不知够不够用?

网友E:
应该很勉强吧,没怎么见过天7fpv的玩家,这个他人回答,只是告诉你,这个比较烧钱,入了你便知道,+u,愉快的同时别忘了学习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买一套 华科尔的算了,不用搞那么麻烦。
1.apm飞控没有编程经验的人不建议玩。
2.图传、GPS、遥控等等又涉及到无线电的东西。

如果是新手直接买套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很勉强吧,没怎么见过天7fpv的玩家,这个他人回答,只是告诉你,这个比较烧钱,入了你便知道,+u,愉快 ...

谢谢,知道了.

网友C:
同学:还是想劝你别太投入,至少作为过来人,根据自身经历明白人的精力有限,对模型投精力会影响学习。
一套完备的FPV投入的确不少。如果你仅希望体验一下,建议你可以花¥200元左右买一个华科尔QR W100S-Z-09 WIFI模块安装在Extra330上,接收用手机即可。
按照你自己所描述的飞行经历,恐怕积累尚浅。建议你还是能沉下心,多积累点基础知识。再找套模拟器,多花点精力练习。
网络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觉得论坛说的东西略专业、难理解,那么至少可以去Google或Baidu所看到的感念、术语和描述吧?论坛没有不代表网络没有,至少论坛能提供你去Google或Baidu的关键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学:还是想劝你别太投入,至少作为过来人,根据自身经历明白人的精力有限,对模型投精力会影响学习。
一 ...

谢谢您的提醒,您所说的我的确很多都没有考虑到。FPV的投入的确有些多,百度谷歌确实很少去,我的确有些浮躁了。希望您的话避免了我误入歧途,我会再考虑考虑的,再次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话怎讲?您觉得那些是我为了省钱而最终会费钱(飞机?)

等你因一些小问题造成的炸鸡或丢机之后就会深刻体会了。

网友:
入魔水深 多看看帖子吧 搞不好了 就砸很多钱

网友:
好人多呀!

网友:
我也是fpv新手  现在雀蜂3的osd和创新科的600M图传还有卡片机的线是怎么连接的都还不懂

网友:
玩FPV确实烧钱,不过你要是中考能考个好成绩,让家长赞助你一下也不错

网友F:
我也是初三的,超喜欢fpv,准备假期玩,之前玩过固定翼,没玩过fpv,留个qq一起探讨吧

网友:
帮顶,先玩玩固定翼,找找感觉再入FPV

网友:
新手路过!我也想下fpv这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初三的,超喜欢fpv,准备假期玩,之前玩过固定翼,没玩过fpv,留个qq一起探讨吧

qq 1030413392请注明FPV谢谢.

网友(2014-06-06):
这贴值得收藏学习

网友(2014-07-08):
我也初三毕业,求联系

网友:
开始上个便宜点记录仪就好,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