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双子星SkyHero 12

楼主(2014-04-13):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很稳 老晃

楼主:
是呀,首飞,什麼也沒調

网友:
12悬翼?上下电机都是同向的吧

网友B:
好像晃得蛮厉害的。

楼主:
改回6軸 測試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6轴增到12轴后飞机不稳,而且调高感度基本没用。我怀疑是因为增加了电机数量,导致每个电机负载下降,进而转速下降;多轴主要是靠电机高转速来维持平衡的,转速下降,导致主控很难维持稳定。我当时的12轴拆了。你可以试试增加负载后,看看会不会稳定些。

网友D:
咨询下 LZ 请问 你的手机 怎么安装在遥控器上 像二只小手啊

网友E:
顶! 香港首套双子星哦!

网友(2014-10-04):
改回来,问多了

网友F(2015-04-14):
引用 楼主:
视频密码多少啊?

网友F:
你这个Y12是通过Y6模式支持的么?
上面全正转? 下面全反转?
左前两轴虚拟成左前轴?
右前两轴虚拟成右前轴?
后面两轴虚拟成尾轴?
我准备交叉双电做测试不知道可行不,就是只用6个电机应该也能飞起来,双电要是丢掉一个电池按理应该也可以正常飞行

网友G: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