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达JD385玩后的感受

楼主(2014-04-13):
金星达JD385小四轴买了也有一个月了,基本天天在飞,主要在5层楼阳台上往外飞。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后来又买了哈博森D107L后,经过对比,还是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

金星达JD385的优势:
1、价格便宜
2、三档灵敏度***切换,比D107L更方便控制,一般风大点的情况下2档已经能很好的抗风了。
3、控制灵活性比D107L要好。

劣势;
1、电机不抗摔,主要是由于机架底部没有减震,一开始我都摔坏了4个电机,后来用海绵在底部做缓冲后,就再没有摔坏过电机了。
2、少了和D107L一样的指示灯,晚上无法夜航。同时飞行过程中无法知道电池电量是否还充足。
     这一点哈博森的D107L要好的多,通过桨叶下的四盏灯可以很好的掌握电池电量,四盏灯闪烁后,还有20秒好飞,足够你把飞机飞回家。

网友:
H107C的灵活和抗风比JD385还好,电机大一号,灵敏度分2个档,每个档里是无级调节,电机很耐用,缺点是价格高

楼主:
哈博森H107L还算便宜点,我淘宝买来225包邮。
H107C淘宝上找了下,还要近300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博森H107L还算便宜点,我淘宝买来225包邮。
H107C淘宝上找了下,还要近300元。

我淘的多买了一套桨(共三套)两块电池(共三块电池)总价240包括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淘的多买了一套桨(共三套)两块电池(共三块电池)总价240包括邮费

240是H107L的价格吗?我准备再买H107C的电机、外壳,把H107L的主板换过去试试。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引用 楼主:
240是H107L的价格吗?我准备再买H107C的电机、外壳,把H107L的主板换过去试试。

C的电机放到L上会加大机电负担的!

网友:
JD385有个问题就是桨很容易掉,毕竟是直接套上的没有螺纹紧固,不知道107L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B:
本人一直以來只玩過JD385,沒玩過哈博森所以不知道其性能如何,不過據說哈博森遙控距離有限,超過50米就會失控(不知是否屬實?),而jd385當初買的時候賣家說可以100米遠,果斷購入。。。試玩后發覺穩定性還是可以的,之後就試試看能飛100米遠不,100米有多遠呢?我想各位大大也很清楚知道其實也不很遠吧?ok!!!經過我無數次的測試飛行距離(原廠控)后所得到的結果就是當初賣家說的100米遠是騙人的!!!!jd385遙控距離何止100米遠?根本就遠遠超過了這距離,我想至少也有200米吧?我想很多人應該都不相信?好!我就這給你們說說我的一個經歷.....上個月一個星期天,難得空閒就約了朋友到家附近公園放飛機,那天傍晚六點,天氣不太好且之前還下了場雨,在那放了幾塊電(每次都準備20多塊電池兩架385輪流飛)朋友突然提議試飛看看能飛多高,我覺得可行哦,然後就一起直飛沖天,直到機體看起來如蚊子體積般,由於該機裝載的那塊電之前飛了一半怕它突然電力不夠而墜機...然後就給降下來換第二塊電再繼續,那是已7點鐘且天色漸暗還帶著毛毛雨,那時心想~好!飛多一塊電池就回家唄.....那一刻我猛推油門!飛機一飛衝天由於剛換了新一塊電池關係,電力充沛不削片刻飛機已飛得比頭一次高度還要高,高得越來越難看到機體了,那時天空烏雲滿天使得能見度更低,只看到一個小點......已經超出所謂100米範圍了,正打算給降下來那刻...悲劇來了!!!!右邊方向飄來比較矮的烏雲(在空中風比平地稍大)既然把飛機給遮住了!!!!怎么辦?怎麼辦?,我只好趕緊拉下油門!好讓它能字行掉下能見範圍再回拉油門好讓它不至於***墜地(至少那一刻我是這麼想的)1分鐘.......3分鐘.......5分鐘........鬼都沒見個!等了大概半小時天色越來越暗,雨也開始下大了只好結束找尋回家去........   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嗎?還有下文的......嘿嘿!     就這樣過了一個星期后也是星期天,我獨自回到那個公園,這次比較早,大概下午兩點鐘,當天的天氣炎熱,就這樣我冒著有可能中暑的危險去尋找已飛丟的飛機,就這樣找找看看,看看找找的.....竟然離我那天飛丟的位置大概百來米處小樹林枯葉地找獲!因為機體是紅色所以容易看見,不過這次墜機代價不小,上下蓋破裂,一個槳葉不見,其餘三個有兩個變形基本報廢,四個馬達與電路板都中過水,其中兩個馬達軸有點彎曲了,電池膨脹也報廢...照這看來修也白費了吧???哈哈!我就是愛折騰,反正早前買了些配件夠修了,回到家就開始修機工程....該丟的都丟,只剩下四個馬達與電路板,首先~先拆下四個馬達然後就用棉花棒沾點天那水把中過水的電路板擦拭乾淨,完事之後就放一邊,開始修整兩個軸已微曲的馬達就這樣折騰了半個小時后就開始裝機還原....5分鐘后就插電測試看看電路板有受損不,接電那刻....兩顆藍色小燈***閃爍,之後開控對頻...慣例的油門推上再拉下,對頻成功,接下來緊張時刻到了...試飛輕推油門....嗡嗡嗡...起飛了也奇蹟啊!!!!!完全沒問題!陀螺儀沒問題!跟新買的一樣平衡,三個模式正常,翻滾正常!!!!那一刻的我淚曬滿地!     總的來說jd385絕對稱得上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又好玩的小四軸

网友:
F180吧,用的是7*20空心杯,6轴陀螺开50%灵敏抗风强啊(75%和100%过猛没必要)保护架也做得很到位从底到上保护,就是桨要多配点,也带灯,我晚上也飞的(前蓝后红),看它闪就收机,这机就是油门控制有点技巧,我一向全速暴力飞,比固定翼还爽

网友:
JD385 在低電壓時前方有粒LED會閃的, 只是LED在機內不易查覺, 可考慮用手鑽大那2個孔, 方便看倒那2粒LED , 我的JD385都是這樣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人一直以來只玩過JD385,沒玩過哈博森所以不知道其性能如何,不過據說哈博森遙控距離有限,超過50米就會失 ...

精神可嘉,JD385不能录像,没必要飞这么高。哈博森H107C的控制距离是135米,在广场上测的,实际上80米距离在天上已经看不见了,不信你试试,我戴个1.8倍放大的钓鱼望远镜,可以飞到很高,但不敢飞过100米。JD385的遥控距离似乎更远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240是H107L的价格吗?我准备再买H107C的电机、外壳,把H107L的主板换过去试试。

那些东西一共240

网友:
我的jd385掉进金鱼缸,20秒后捞起,甩干水,再用风筒彻底吹干,正常爽飞,毫发无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精神可嘉,JD385不能录像,没必要飞这么高。哈博森H107C的控制距离是135米,在广场上测的,实际上80米距 ...

原來哈博森可以飛130米,也不錯了,其實也很少飛那麼高,只是每次見到我玩這小機就會有人問我距離多遠,能飛多高加上朋友提議要試試能飛多高所以就一次到位的側試它的遙控距離,雖然第二次飛被天氣影響而墜機,但對這樣的小機來說已經是極限了

网友D:
LZ告诉你,你的问题都被JD388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來哈博森可以飛130米,也不錯了,其實也很少飛那麼高,只是每次見到我玩這小機就會有人問我距 ...

你可以在飞机下面系几条20到30厘米长的反光锡箔,这样白天飞高了也能看得更远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告诉你,你的问题都被JD388解决了……

JD388用7mm电机还是8.5mm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精神可嘉,JD385不能录像,没必要飞这么高。哈博森H107C的控制距离是135米,在广场上测的,实际上80米距 ...

我初初玩JD385都給他貼個鏡頭 , 鏡頭十五克多 , 原裝電池可飛 2分鐘多 , 我試過錄影飛行最高60米左右(60米是在短片內參考附近大廈及天橋高度估計)

一定可再高 , 但JD385真的太細 , 50米左右已只有一點 , 很難控制 ,
要是週圍數百米都是空地就可放心不斷向高空挑戰 , 可惜香港地太小 ...

早前看過洋人測試 , JD385 可飛150米才失控
那麼小的飛機 , 其實已很不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初初玩JD385都給他貼個鏡頭 , 鏡頭十五克多 , 原裝電池可飛 2分鐘多 , 我試過錄影飛行最高60米左右(60 ...

试一下在15楼天台控制从地下起飞,飞到30楼高度,对你来说也只是15楼高度,只要风不是太大,稳定可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在15楼天台控制从地下起飞,飞到30楼高度,对你来说也只是15楼高度,只要风不是太大,稳定可控的
...

這個方法我一早就考慮過 , 我住28樓 , 但沒膽量在那麼高的位置起飛 如果要飛得更高 , 我的辦公室在62樓 , 就在窗前飛已經超過 150米 ~ 哈哈
這些機沒有圖傳沒有GPS , 在高處起飛很有壓力

网友F:
我买385,再买H107的马达去用,飞行效果和H107是差不多的,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385,再买H107的马达去用,飞行效果和H107是差不多的,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了很多

請問 385換了H107马达有什麼好處 ? 安裝位置有沒有什麼要改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飞机下面系几条20到30厘米长的反光锡箔,这样白天飞高了也能看得更远

你的建議不錯,不過白天飛這小機對我來說沒問題,就算遠距離或高都可以看到,可能飛習慣了,反而朋友玩這小四軸遠了點就分不出頭尾了,要是晚上飛的話就困難了,因為沒有燈光的關係.....,所以後來就買了架jd388,貪圖它的四顆led燈在晚上飛完全無壓力,還可以用d10控把燈設成關閉或快慢閃,不過比起jd385,jd388稍微重了點且比較擋風也沒385靈活....不過整體來說也不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建議不錯,不過白天飛這小機對我來說沒問題,就算遠距離或高都可以看到,可能飛習慣了,反而朋友玩這 ...

388看起来是重一些的感觉, 4个脚垫很大, 在天上应该更容易辨认, 388的电机直径是7mm还是8.5mm的?

楼主:
JD385的2个大毛病:
1、没有明显的LED灯,夜飞困难,判断电池电量不足困难。
2、我的JD385,当LED灯闪后,只能再飞10秒钟左右,这样一不小心电飞没了,自己就掉下去了。

第一个问题可以通过改LED灯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对于我习惯晚上再阳台上飞的人来说基本无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JD385的2个大毛病:
1、没有明显的LED灯,夜飞困难,判断电池电量不足困难。
2、我的JD385,当LED灯闪后 ...

用計時器吧 , 一般玩4分鐘就下來休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88看起来是重一些的感觉, 4个脚垫很大, 在天上应该更容易辨认, 388的电机直径是7mm还是8.5mm的?

388電機跟385一樣是720,兩者電機通用,只是388比較笨重,它的靚麗外殼的確比較容易辨認

网友:
引用 楼主:
JD385的2个大毛病:
1、没有明显的LED灯,夜飞困难,判断电池电量不足困难。
2、我的JD385,当LED灯闪后 ...

其實要判斷電量足不足很簡單,你只要偶然***推一下油門(是在懸停的時候)看看它是***的往上衝還是緩慢且無力的,若屬前者則可以繼續玩,若是后者的話就該換電了,千萬別一直等到它閃燈或自行掉下才,往往這樣使得電池電壓過低而損壞~我一直以來都用這方式來測它電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88電機跟385一樣是720,兩者電機通用,只是388比較笨重,它的靚麗外殼的確比較容易辨認

720就不买了,动力小温度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20就不买了,动力小温度高

我覺得還好,反正輪流飛一般沒什麽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還好,反正輪流飛一般沒什麽問題~

主要是因为我买了很多8520电机,720的飞机不合适

网友:
买了一个雅得YD928,比较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因为我买了很多8520电机,720的飞机不合适

喔~那就只好玩8520電機的小四軸了,雅得好飛么?用的是8520電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喔~那就只好玩8520電機的小四軸了,雅得好飛么?用的是8520電機?

看起来是8520,应该好飞,厂家的视频很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8520,应该好飞,厂家的视频很稳

請問8520電機有什麼優點 ? 有那台機是用8520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8520電機有什麼優點 ? 有那台機是用8520 ???

8520电机动力更足,飞行温度更低,哈博森H107C H107D 飞越FY-310B 都是8520电机 雅得YD928应该也是

楼主:
雅得YD928是720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