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PM的都进来 用3.13固件的请谨慎

楼主(2014-04-13):
准备刷3.13固件 或者已经刷3.13固件的朋友 请刷回3.11    3.12和3.13都有问题
3.13固件  在有关GPS的模式下会偶尔出现莫名的突然往一个方向猛飞  这几天用3.13出现4次了 今天测试GPS定点的时候  前4分钟定钉子  4分钟后 又突然往一个方向猛飞 砸到树上 损失两个APC桨 云台飞出来了 线断了  自动航线测试了6次   也出现了一次突然往一个方向猛飞   每次GPS都在6颗星以上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是你机器的振动问题 你打开日志看看振动 或者接收机跳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是你机器的振动问题 你打开日志看看振动 或者接收机跳舵

apm已经上减震了  3D打印机的那个   飞控周围也用锡纸围了起来  线路也都绕开了飞控周围  不存在干扰的问题   防风遮光也都做的很到位   而且之前用旧固件的时候一直很稳定

网友:
经历分享!帮顶,就竞是那出问题。

网友:
幫頂,3.0.X没事,3.1.2发生過类似情况!

网友:
3.12也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已经上减震了  3D打印机的那个   飞控周围也用锡纸围了起来  线路也都绕开了飞控周围  不存在干扰的问 ...

是突然油门增大的感觉么? 你用的啥接收机和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突然油门增大的感觉么? 你用的啥接收机和控?

是突然往一个方向猛飞    在有关GPS的模式下出现的 GPS定点和自动航线  手动和自稳、定高都没有出现过  我用的天9    控一直都很安分

网友:
我刚刷了3.1.3啊,不敢飞了!

网友B:
我飞3.01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 官网上报告这个问题的人不要太多。

APM太依赖GPS信号了,你说的6颗星,太少了,想要稳定飞行,最好10-11颗。

官方建议HDOP小于2。 你6颗的时候,肯定大于2的。

机载GPS增加一颗卫星,或者减少一颗卫星的时候,会对同一点的定位位置有比较大的变动,会导致你说的现象。

现在APM有GPS 尖峰保护,应该能起作用的,难道你关掉了?

网友:
3.12固件  今天LOIT模式飞了5个电池 加起来飞行时间大概一个半小时 没什么问题  3.13是测试版吧?

网友:
我用3.1.2时上电前必须先把油门杆稍微向上推一点,上电后立即拉下油门杆,这样才能解锁。刷了3.1.3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刷3.1.3后根本就没有进行任何的校准,在室内飞与3.1.2版本没有区别。外面风大,等天气好了到外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3.01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 官网上报告这个问题的人不要太多。

APM太依赖GPS信号了,你说的6颗星 ...

也许我应该说是我刷3.13所遇到的问题  以前的版本从来没遇到过有关于GPS模式下的问题
刚刚刷回3.11了  之前3.13出现的数传需要在非常近的范围内才能连接的问题也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3.01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 官网上报告这个问题的人不要太多。

APM太依赖GPS信号了,你说的6颗星 ...

想请教一下你提到的"尖峰保护"是在那里可设定呢?看看我可否排除是3.1.2的问题!! 谢谢!!

网友:
3.1.2确实有这问题,我遇到2次了

网友C:
我在3.11固件就遇到这个问题了,3.12更严重,3.13还没试,刷回3.0固件没这个现象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用3.12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换了个原装的JR接收,结果问题依旧(惨炸),,今天刚刷回3.11,三个起落正常,,,3.13的也有问题的话,真是郁闷了,,现在不敢轻易更新了

网友:
根据理解应该就是楼上所说的的那个gps增加卫星的问题 这东西应该可以避免的 希望高手出教程

网友:
今天定点也发现有这种情况,3.12    出现3次。LOG显示11个星。

前几分钟正常,然后就一斜,向左飞去,不像意外,就像是指令一样,

然后速度切回手动。救回

网友:
我室内飞行的时候发现 这个问题是经常的 后来 我把GPS装了个开关。。。。室内或卫星信号不好的时候 直接关了GPS。。。。不关罗盘 (2.6的罗盘和GPS在一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3.11固件就遇到这个问题了,3.12更严重,3.13还没试,刷回3.0固件没这个现象

朋友你好,你说3.11也有这个问题吗,我刚刷回3.11,因为3.12就这个问题炸鸡了,如果3.11不行的话,3.10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E:
果断刷回3.10了,3.11、3.12、3.13都有这种突然摇摆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果断刷回3.10了,3.11、3.12、3.13都有这种突然摇摆的问题。

3.10 那里下载的  能给发一个吗? 228838002@qq.c  om

网友F:
确实如此,我也同样惨炸!当时下来继续查,发现同舵机10.11通道有很大关系。我当时有录像,神奇得是放一晚上有变好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8432&mobile=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好,你说3.11也有这个问题吗,我刚刷回3.11,因为3.12就这个问题炸鸡了,如果3.11不行的话,3.10不 ...

我在3.11固件的时候就偶尔遇到了这个问题,突然向某个方向***飞走,不受控制,刷到3.12更严重,这个问题已经导致炸了不下5对桨,刷回3.0固件暂时没出现过,开源飞控和商品控相比始终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

网友G:
我的也是那个情况,突然就自己飞一个方向,我总以为是罗盘的问题,今天看到是版本有问题,害得我,炸了好几次机,这两天刷固件,总是一半的时候就提示不行了,什么原因啊,还有面对飞机飞行遥控一切顺利,飞机飞到身后,你转过身面对飞机操作,副翼和升降都是反方向,油门和方向正常,真是郁闷死了!有点想换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那个情况,突然就自己飞一个方向,我总以为是罗盘的问题,今天看到是版本有问题,害得我,炸了好几 ...

你可能是打开了无头模式了 自己检查一下飞行模式设置

网友:
值得借鉴 注意点还是很好的

网友:
飞行模式,我用了三个,是五档开关,第一个自稳,接着是悬停,再者就是定高了,莫非是遥控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3.10 那里下载的  能给发一个吗? 228838002@qq.c  om

这是我自己编译的3.1.0四轴版本,优化了文件大小,节约内存,删除了下面这些功能:

1、只支持ULBOX的GPS,MEDIATEK的GPS不支持
2、不支持舵机云台
3、不支持光流传感器
4、不支持电子围栏
5、不支持相机快门
6、不支持声纳

如果合适就下载吧:

http://pan.baidu.com/s/1kTDOYt5

网友:
我就用的3.1.3 飞了好几次,完全没问题。以前出现过gps模式往一边飘,但后来知道了是罗盘方向没放对,还有gps直接放在电池旁没架高的问题

网友:
期待大神详解,看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