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充电器求教

楼主(2014-04-13):
话说PL6 PL8充电器,可以测量电池内阻,现在有这货了,请问如何测试电池的内阻是多少

网友A:
直接充电,充电开始后按“上、下”按钮会有显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充电,充电开始后按“上、下”按钮会有显示的了!

嗯,知道了,现在这个充电器,设置好了。要等差不多一分钟才正式充电,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更快的开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知道了,现在这个充电器,设置好了。要等差不多一分钟才正式充电,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更快的开始

这样很好啊,干嘛要改,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很好啊,干嘛要改,不影响

侦测时间太长,外场应该抓紧时间充电

网友C:
提前做好电池容量表,那就不用自动检测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的电池太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前做好电池容量表,那就不用自动检测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的电池太烂了

这位仁兄说得对,楼主PL6都上了,好电池就上几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前做好电池容量表,那就不用自动检测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的电池太烂了

提前做好电池容量表,有没有教程

网友:
pl6带的电脑软件上有的,很简单的英文,几乎全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