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机架飞行,果子控OSD记录,刷新速度很是给力。

楼主(2014-04-13):
把最近飞行的OSD数据传一段,可圈可点的果子控,那刷新速度嗖嗖的,一点滞后都没有。很是给力。
?firsttime=516

网友:
喜鹊不高兴了。

网友:
几天不见 如隔三秋啊

网友A:
请问  果子控OSD记录    是什么啊!!!可以给个X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果子控OSD记录    是什么啊!!!可以给个X宝吗?

我用第一视觉飞行,用的是NAZA LITE控,没有OSD,所以我选用了MYFLYDREAM控的OSD数据,也就是我用两个飞控
我习惯在飞行的时候做地面记录,也就是像飞机的黑匣子。

网友:
OSD姿态线反了

楼主:
是因为我在上电前没有找水平,所以歪了,我现在不看姿态线,所以也就在上电的时候不找水平了。呵呵
谢谢回贴!!

网友B:
MYFIYDERAM?固定翼的飞控?话说我不玩固定翼,用的穷人osd和naza lite,感觉效果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YFIYDERAM?固定翼的飞控?话说我不玩固定翼,用的穷人osd和naza lite,感觉效果也挺好的。
来自安卓客户 ...

其实用哪个控都无所谓,适合自己就好,我也只是感觉这个控速度适合我。
谢谢回帖

网友C:
我就是来回帖的,飞高速难道不掉高? 飞机航向角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用哪个控都无所谓,适合自己就好,我也只是感觉这个控速度适合我。
谢谢回帖

是啊,lite不支持数传,有osd图传回来的信息的确方便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来回帖的,飞高速难道不掉高? 飞机航向角没有问题吗?

我飞行的时候是纯手动模式,也就不存在定高的问题了,和航向角的问题。不走飞控走人脑了。呵呵
谢谢回帖!!

网友(2014-07-18):
马克回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