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到底在搞什麼東西啊

楼主(2014-04-13):
DJI到底在搞什麼東西啊....叫台灣代理送修1台2D雲台修了2個月了還沒修好..都已經進入國際市場了.怎麼售後服務會這麼差呢....真是極差啊

网友A:
也许是太远了吧,时间要比大 陆的长些。,我我反厂修过一个2D云台 6天时间就寄回来了

网友B:
这貌似跟DJI关系不大吧

网友C:
我们返修一个云台也要一个月左右。只怪DJI销售量太大。

网友D:
原谅大疆吧

网友E:
我的2D也摔了
考慮了一下
準備入3D 因為我估計維修費肯定不便宜
跟APPLE 維修差不多意思

网友F:
哈哈哈· ···你又不是VIP哈哈··

网友G:
通常是2、3星期返厂维修,可能最近都在测试3D和VISION+,所以大 陆的厂比较忙一些。如果旧的坏的精灵要能折价换新款也是不错选择

网友H:
问下代理那儿环节是不是出问题了,这也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