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开机 电机没有滴滴响了

楼主(2014-04-13):
刚才想测试电机来着,分别依次拔三根任一其中一根后再推油门看看电机有何反应,但好像分别只拔黑线和红色的时候小移动了一点就不动了。
现在还原开机发现开机后电机没有滴滴响声了,舵机反应都正常,推油门没反应。怎么试都启动不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把电机给弄烧了?电调应该没事吧?
这应该怎么测试?手头只有这一个电调和电机,都是亚拓450dfc原厂的。
急啊,刚想下午还去飞,这下又黄了。

网友:
电调挂了

网友:
要拔就应该拔2根,而且要断电拔,通电拔有烧电调的可能

楼主:
真的吗?可以连接的和陀螺仪舵机反应正常啊,输出给电机的三根线发现还有电压的,蓝红之间以及蓝黑之间有电压10.7v左右 ,红黑之间0v。

网友A:
先断电,等1分种 后重新油门得程校准

网友:
你这样搞不坏才怪呢,不要贪方便,要拔就三根一起拔,最少也要拔两根

网友:
我也觉得5楼的方法可以试试,我也是新手不太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断电,等1分种 后重新油门得程校准

弱弱的问下有副翼的如何油门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有副翼的如何油门校准

有副翼的?副翼你用电机?

网友:
电调出问题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电机电调连接的线有一跟接触不良,你重新检查看看,不行就全部重新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的?副翼你用电机?

我新手不太明白,求指教,知道的是无副翼的可用陀螺仪调,但有副翼的如何调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新手不太明白,求指教,知道的是无副翼的可用陀螺仪调,但有副翼的如何调真不知道。

我也是新手,如果偏移不大的话,遥控器不是有微调吗!不过好像是要先调旋翼,具体怎么调我也不会

网友B:
你太大胆了。三相电机拔掉一根线,送电推油门极易烧电机。道理很简单;三根线全接电机线圈形成旋转磁场,有感抗电流并不大,而拔掉一根线线圈就只有电阻了,推油门时电流极大相当于短路,线圈极易过热,漆包线漆烧化,直接短路,电机烧毁。这在工厂里的三相电机叫单相运转,而人为造成单相运转致使电机烧坏是责任事故。重者可能致刑事犯罪。
补充;偶刚量了银燕2212KV1400的电机电阻只有1.1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大胆了。三相电机拔掉一根线,送电推油门极易烧电机。道理很简单;三根线全接电机线圈形成旋转磁场,有 ...

多谢前辈指点,新手无知。。。以后绝对不敢再这样试了,不过侥幸的是后面其他机子上测试电机还能转 应该没坏,但电调是坏了,目前还未查出具体问题。。。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19708&extra=

不知道能否判断出问题?

网友:
偶也是航模新手,对电调所知不多,可能是电机单相电流过大导致电调MOS烧坏。还得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