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开机 电机没有滴滴响了

楼主(2014-04-13):
刚才想测试电机来着,分别依次拔三根任一其中一根后再推油门看看电机有何反应,但好像分别只拔黑线和红色的时候小移动了一点就不动了。
现在还原开机发现开机后电机没有滴滴响声了,舵机反应都正常,推油门没反应。怎么试都启动不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把电机给弄烧了?电调应该没事吧?
这应该怎么测试?手头只有这一个电调和电机,都是亚拓450dfc原厂的。
急啊,刚想下午还去飞,这下又黄了。

网友A:
电机拔一根线推油门容易烧电机或电调,如果电机或电调烧了当时会烟雾产生,不管是电机或电调都会很烫的。如果没有以上现象查一下电机的三根接线,看是否有断线或没有接好的现象。

网友:
检查插头,还有焊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拔一根线推油门容易烧电机或电调,如果电机或电调烧了当时会烟雾产生,不管是电机或电调都会很烫的。如 ...

哎 都怪当时冲动试了下。
但比较奇怪的是当时 没有看到烟雾,电机或电调都没有很烫。电机的外部的三根线好像没有断线都。。。
会不会是电流大了内部原来不良的线就断路了?

网友B:
应该是接线的焊点断开了。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都怪当时冲动试了下。
但比较奇怪的是当时 没有看到烟雾,电机或电调都没有很烫。电机的外部的三根线 ...

要知道电机在两根线的情况下推油门那电流是非常大的,烧坏电机、电调、电机与电调香蕉接头或电调自保,这些都是可能的,一定要细查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接线的焊点断开了。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电机外部接线感觉没断啊, 内部看不出来。这个是不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外部接线感觉没断啊, 内部看不出来。这个是不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电调或电机线连接香蕉插头的地方。

网友C:
重新校正油门试试

网友:
楼主别急下结论,所有焊接头打开看看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吧,解决不了换香蕉插,我就这样解决过这种问题

网友D:
v3 6S 在向你招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v3 6S 在向你招手~

v3 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校正油门试试

弱问下有副翼的如何油门校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弱问下有副翼的如何油门校准

开控,油门推到最大,飞机通电,滴滴2声后,油门拉到最小,飞机断电,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控,油门推到最大,飞机通电,滴滴2声后,油门拉到最小,飞机断电,完毕~

已经在其他机子上试过了 电机没烧还可以转的,确定是电调出问题了,但连接上的舵机都控制正常,就是电机连接上没有任何反应。油门校正时开控,油门最大,飞机通电后没听到有滴滴2声,就直接正常对频后的初始化过程了。。。无法按照你说的步骤完成油门校正。
另外是否可能是电调内部电容什么的问题?

网友E:
电调上给舵机供电和控制电机是两个不同的电路,确定电机是好的,那就是电调坏了,估计烧了MOS管,可以扒皮看看MOS管是否起泡了。

网友F:
拔掉一根电机线推推油门。。。。
LZ就是钱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上给舵机供电和控制电机是两个不同的电路,确定电机是好的,那就是电调坏了,估计烧了MOS管,可以扒皮 ...

求教哪个算是连接电机的mos管? 这有损坏的迹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拔掉一根电机线推推油门。。。。
LZ就是钱多烧的。。

哎 吊丝 新手不懂啊,以为没问题,想试试各个接线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