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v977 飞了四五电突然无力

楼主(2014-04-13):
外表无伤 没有摔过 停了三天再飞 满电油门到顶 只能离地三十公分了 什么原因 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大齿盘主轴下面有间隙了吧, 大齿盘向上抠紧就好了

楼主:
大齿没问题 已经按到按不进去了

网友B:
262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充满电再看看,是不是电池自放电了

楼主:
试了多块电池都这样子

网友D:
估计还是大齿盘的问题咯!摁不进不表示没间隙,轴的缺口位置没对正可能就摁不进!

网友E:
大齿 检查

网友F:
拔掉电池,用手提提中联,看上下是否能抽动

网友G:
检查螺距是否正常,再者就是转速或者说动力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轴卡口,我的机也试过这种情况

网友H:
间隙造成的螺距减小

网友I:
除了以上的原因,我还遇到过一个原因:就是电机三个插头针有虚焊造成的。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J:
是不是齿轮没有到位,导致螺距改变了

楼主:
确实是大齿没按到底 按进去后正常了

网友K:
无刷烧一组

网友L:
看来论坛里高手很多啊,学习了

网友M:
大齿按回去

网友:
模友们都很热情

网友:
小机都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N:
干嘛要出掉?多少钱出?

网友:
引用 网友N:
干嘛要出掉?多少钱出?

550包邮电池是600的,620包邮电池是4个600的。配件全部9.5折

网友:
基本就是大齿的问题,不会是电池或电机的问题,lz再看看

网友:
检查齿轮间隙  检查螺距  感觉转速

网友:
路过,同玩伟坑977

网友:
楼主出来说说到底哪里坏了,我们也长点姿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