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电子调速度与齿轮调速度力量差多少呢!比如WM180和BV20L

楼主(2014-04-13):
车床电子调速度与齿轮调速度力量差多少呢!比如WM180和BV20L请高手详细说一下原理!!谢谢了!!看好这两款小车价格差600元,到底买那一款纠结中!!!

网友:
买齿轮的 电子调速没有劲

网友:
电子调速度时电机是低速运转,扭矩比高速时要低很多.所以没劲.

网友:
恩,看用途,不过大点是有好处的

网友A:
不能直接说那个那个不好

如果你已经有车工基础,需要一个专业工具,就是齿轮的好
如果还是一个爱好者,第一次接触车床,就是电子调速的好

就像汽车,自动挡好还是手动当好,老手喜欢手动当,新手喜欢自动挡,没有谁好谁不好

齿轮调速电机的输出功率是一定的,钻速越慢,扭力越大,车削容易,但是因为力量大新人一旦扎刀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

电子调速(这里特指直流调速)是靠改变功率来调整速度,速度低的时候扭力自然也小,稍微进大一点就可能停转,但是反过来说对新手是很安全的。

所以说,买哪一款,都不会后悔,各有千秋

网友:
啥玩意啊 扎刀还有皮带缓冲呢  小车只要不爆力操作还能出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说那个那个不好

如果你已经有车工基础,需要一个专业工具,就是齿轮的好

谢谢哥们啊,知道道理了!!!你这么一说我真明白电子调速度与齿轮的区别了,看来还是齿轮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