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单 5n hdmi转av 2和1 模块问题

楼主(2014-04-13):
请问 这个模块 里面配的光线 如何安装才能控制 拍照和录像 不胜感激

网友A:
光纤的一端对准红外线发射管,另一端对准NEX-5红外接收窗,控制线接上遥控一空余通道,通道设置成三段开关,就可以选择录像或快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的一端对准红外线发射管,另一端对准NEX-5红外接收窗,控制线接上遥控一空余通道,通道设置成三段开关 ...

对准红外发射?在模块的什么地方啊?如何固定? 跪谢。。。。

网友A:
我用的是这种,不知你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这种,不知你是不是。

差不多 我接上之后 拨动遥控通道拍照  红外灯不亮 相机没反应,,, 模块指示灯 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