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遥控的恒龙虎能否实现开炮带音效不带后坐力呢???

楼主(2014-04-13):
看了一个帖子中说的通用版遥控可以实现开炮带音效不带后坐力,只需要一块新主板和额外的信号线和电线就可以,那么2.4G的对频线能否实现这样的功能????

我的设想是:找一块2.4G主板。然后将原来的电源线和对频线像通用遥控的做法一样分给新板   那么这样做的话是否需要重新和遥控器对频???还是说不需要重新对信号 就可以实现上述功能呢?????

网友A:
应该不需要再对频了.接收板收信号,并联传给两块主板,2块主板有很多重复的功能,想要什么不要什么就自己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需要再对频了.接收板收信号,并联传给两块主板,2块主板有很多重复的功能,想要什么不要什么就自己取 ...

我问了卖遥控器的一些商家说  2.4G的遥控可以一个遥控控制多个主板,只需要给新的主板对频信号就可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假设我先给一个主板对频,然后把对频线换给另一个主板对频,两个主板和遥控器的信号一致后,把电源分别供给两个主板,这样是不是就实现了我前面说的那些功能呢???

网友A:
信号线同颜色的并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同颜色的并联即可。

不是说对频后  对频线无需插在主板上都可以遥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