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启动,只有绿灯亮,电机滴滴响

楼主(2014-04-13):
apm接
电池
只有绿灯亮,
电机
滴滴响,接电脑U口可以正常调试设置。现象应该是电调校准的事啊,可是不接飞控可以正常校准电调,接飞控就滴滴单响,油门最高,断电,再接电还是这样,拉倒最低还是这样,无法校准。大神们给我解答一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
没人回答啊,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飞控坏了

楼主:
我猜也是,不敢确定,有救吗。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啊,接u口连接调试正常啊

楼主:
是不是输出端的问题啊

网友B:
连接电脑,一切正常的话,看你的飞控是不是需要单独供电的!我的也是apm

楼主:
高手来给我解答啊,这是什么问题。泡泡老师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