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抖舵问题求解!!!

楼主(2014-04-13):
新装了一架450L,在普通模式下,油门中点以下尾舵平稳,过了中点后抖舵较严重,陀螺仪感度已调至60,这个问题是不是由于震动太大造成的,还是有其它问题引起求高手解读!

网友A:
抖舵还是金鱼尾?这是两个概念。如果是飞起来金鱼尾看看机械部分是否顺滑,感度还可以降低。如果是在地面上抖舵,可能是舵机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舵还是金鱼尾?这是两个概念。如果是飞起来金鱼尾看看机械部分是否顺滑,感度还可以降低。如果是在地面上 ...

起飞正常包括地面,就是一拉油门就开始金鱼尾,油门降低后尾舵正常,感度已经60了,不能再低了,再低开3D会锁不住。

网友:
应该是推油门时机身有震动,影响了陀螺仪造成拌动,要排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飞正常包括地面,就是一拉油门就开始金鱼尾,油门降低后尾舵正常,感度已经60了,不能再低了,再低开3D ...

可能是震动造成的,3GX比较怕震动,而且不可以使用太软太厚的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震动造成的,3GX比较怕震动,而且不可以使用太软太厚的胶垫

多谢!慢慢排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