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新的测试数据!我的500轴距4轴有了新纪录了!换桨后留空是时间是21分钟!

楼主(2014-04-13):
如题:请各位大虾帮我分析下,我的500轴距4轴为什么只能悬停11分钟!!!问题出在哪里?
整机配置:1、全碳纤500轴距机架;
              2、T MOTOR 3510 700KV电机四个;
              3、1238 APC桨;
              4、NAZA V2全套;
              5、ROC 4S  8000毫安 30C电池
              6、好盈30A电调;
整机起飞重量5.1斤,图传没有选择单独供电全部集成在电调电路板上!按道理说留空时间怎么也会有个15分钟以上才对!可我这套为什么只有11分钟呢!大侠们帮我分析下!有朋友初步推测是桨型问题!上图看看吧!
最新测试结果:2.55KG  悬停时间21分钟!比较满意!看来各位大虾分析的不错!问题的确出在桨上!如果再想办法减轻重量突破25分钟看来问题不大!谢谢各位!
(飞行11分钟用的1260碳桨,飞行21分钟用的1238 APC桨);

网友A:
4.6kg 起飞都有11分钟 已经很牛逼了     楼下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kg 起飞都有11分钟 已经很牛逼了     楼下怎么看

是4.6斤 不是公斤

网友B:
重量本来也就不轻了。又是12的浆,各人觉得原因就是浆小重量高了,

网友:
T-Motor MN3510 700KV?
楼主是真土豪!

网友C:
想知道怎么算出来15分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本来也就不轻了。又是12的浆,各人觉得原因就是浆小重量高了,

莫非我需要上13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怎么算出来15分钟的?

呵呵 靠感觉 觉得应该有15分钟至少

网友:
电池是3S吗?

网友:
请问LZ用的几S电?按官方数据看 3S 12寸槳 50%油门 只350克升力,, 50%油门还飞不起來,, 要65%油....

就算用 4S 电 50%油门 12寸槳 只有 580克升力....是剛好能飞....动力已沒余裕,, 效率肯定不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非我需要上13寸的桨?

能上多大就多大

网友:
770KV应该上14桨

网友:
是什么机架?求了解

网友:
T MOTOR 3510 700KV电机用十三寸浆效率高

网友D:
楼主缺了关键参数:电池电压,我想是4S吧?
应该是桨的问题,厂家推荐1238桨,楼主用1260属于严重超标。按计算你现在每电机实际平均工作电流为10A,也超过厂家给出的标准。
建议换1238桨,按厂家数据:1234桨、50%油门、工作电流4.3A、推力650g。
计算下来:50%油门时,载重5.2斤、工作电流18A(全部设备),飞行时间应大于25分钟。

所以建议楼主更换螺旋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缺了关键参数:电池电压,我想是4S吧?
应该是桨的问题,厂家推荐1238桨,楼主用1260属于严重超标。按 ...

同意楼上分析!楼主你現在多少油门能懸停?

网友:
楼上谈换大桨的几位:请看清楚了!人家用的是500轴距的4轴

厂家公布的T-Motor MN3510 700KV 4S数据

网友:
楼主以上的配置,电机要是买360KV飞20分钟都没问题

网友E:
换恒力4822 kv390 +好盈铂金30a+1238桨 用6s电池 能突破20分钟 好一好 能突破30分钟

网友F:
楼主你试试用4s5000左右的电池吧会轻一两百克。  续航也会长一些的  你电量虽然大了但是重量也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架空间够不够大?

我感觉正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试试用4s5000左右的电池吧会轻一两百克。  续航也会长一些的  你电量虽然大了但是重量也上去了

是的 5800 4s电池正在路上 到了测试 找到那个合适点真不容易!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换恒力4822 kv390 +好盈铂金30a+1238桨 用6s电池 能突破20分钟 好一好 能突破30分钟

你好,请问你用多大容量的6S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你用多大容量的6S电

我是六轴 配置如上 起飞重量 4.2公斤 6s10000 能飞27分钟 3.5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六轴 配置如上 起飞重量 4.2公斤 6s10000 能飞27分钟 3.5报警

多谢~~~

网友:
个人感觉 桨的角度大了 压差阻力就大 效能低

网友I:
lz我和你一样的机架,也是这家买的,东西不错的,很结实,刚性足
我用的朗宇v2216kv900电机,1047桨,4s5000电池,能飞14分钟,重量和你差不多,2.2kg左右
照道理你应该不会比我时间短,下地电池电压多少?冲进去多少?是不是电池虚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我和你一样的机架,也是这家买的,东西不错的,很结实,刚性足
我用的朗宇v2216kv900电机,1047桨,4s50 ...

我估计是桨的问题 我试了很多电池 结果一样的 下地回压到3.63左右

楼主:
请关注我最新测试结果!大虾们!

网友:
引用 网友J:
KV高了, 不能带大桨, 效率低,  这是硬伤,  电机和桨一块换了吧。   不过这样也有优点, 抗风性比较好
...

力效相当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关注我最新测试结果!大虾们!

建议醒目告诉大家之前和后来的桨的型号,一页一页翻好累

网友: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