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6s 10000 roc 电池内阻 1.5左右 每片,我用的是pl8

楼主(2014-04-13):
请教  6s 10000  roc 电池内阻  1.5左右 每片,我用的是pl8,我的达普  6s10000才  0.4-0.6的内阻,这个正常吗?难道roc的工艺还没达普好?还请用过的朋友说说你的  roc是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我建议你翻翻论坛关于电池内阻的帖子,充电器测出的内阻是不准的,要不然那些上万的专业检测仪器完全没有生产的必要了!

网友B:
测量仪器的问题,不要怀疑你的电池  要是真想测试的话  建议用两块电池分别对比就知道了   在相同油门  相同飞机  相同时间的情况下  看看那个压降更低说明那个电池的内阻更大

网友C:
影响电池内阻测量值准确度的因素很多,同一块电池在不同的电压、电流、温度下测出来的结果值都不同。因此建议用两块电池在相同的电芯电压、充电电流的情况下测得的值来作比较。并且采用多次测量的平均值来作最终结果。
另外需要提醒的是,电池在放电时测得的内阻值是极为不稳定的,因此不建议用放电时的内阻作参考值。

网友D:
就用大电流放电对比,电压高的就是猛的, 内阻不内阻的都不用理了

网友E:
ROC比达普的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翻翻论坛关于电池内阻的帖子,充电器测出的内阻是不准的,要不然那些上万的专业检测仪器完全没 ...

行,我查查看,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仪器的问题,不要怀疑你的电池  要是真想测试的话  建议用两块电池分别对比就知道了   在相同油门  相 ...

你这个方方法方便 快捷,但有些时候新电池也不敢这样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影响电池内阻测量值准确度的因素很多,同一块电池在不同的电压、电流、温度下测出来的结果值都不同。因此建 ...

都是在 3.83 开始冲 开的 26a 冲,内阻 达普 确实要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用大电流放电对比,电压高的就是猛的, 内阻不内阻的都不用理了

对,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ROC比达普的好哦·

我也是 看中了 品牌才买的,结果 也不知道这测得准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影响电池内阻测量值准确度的因素很多,同一块电池在不同的电压、电流、温度下测出来的结果值都不同。因此建 ...

哥们  看来你理解错我的话了
我的意思是在一样设备的情况下   使用相同多的电能即   电能=功率*时间;功率=电压*电流
所以电能=电压*电流*时间;这就是为什么规定相同的时间   相同的油门了 就是说如果在放电结束电压稳定后在去测量每一片电芯的电压就知道了,电芯压差大的说明电池的内阻一致性不好    “因此建议用两块电池在相同的电芯电压、充电电流的情况下测得的值来作比较。”这能比较出来?两块电池一样的电压,如果用相同的电流充进去的电能是一样的呀根据公式P=U*I就知道了。如果容量一样的话那么他们充电的时间也将是一样的    这是没有疑问的    这好像说不通呀哥们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

网友F:
相同的设备测试出差异,的确可以反映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同的设备测试出差异,的确可以反映一些问题。

还请教 用pl8 充10000的电池,我一个能最大开到26.5a充,可接2个一起充,最大还是只能那么多a,这是怎么回事,群里有知道的吗?按理说可以到40a的吧。

网友G:
充电器上面显示电池的内阻,只能做个参考。
要真想测电池内阻,还是需要用专用的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器上面显示电池的内阻,只能做个参考。
要真想测电池内阻,还是需要用专用的仪器。

还请教 用pl8 充10000的电池,我一个能最大开到26.5a充,可接2个一起充,最大还是只能那么多a,这是怎么回事,按理说可以到40a的吧。
编辑 回复
jinjin

网友G:
两个10000的电池,你要是串联,依然是26.5。
并联的话,最大53a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10000的电池,你要是串联,依然是26.5。
并联的话,最大53a

pl8 的充电模式应该都是并连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并联
就是说了,是还需要设置哪些选项才能大功率或大电流充2-4个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