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挂载H3-3D彻底脱胎换骨

楼主(2014-04-13):
H3-3D入手决定彻底把VISION改为PHANTOM2.改造非常简单,由于自己有闲置的2.4G控和5.8G图传以及GOPRO HERO3,所以只需要单独购买一根8P线和一个PHANTOM2的CAN模块即可,说道这个CAN模块还真是贵,一个小东西要80多块。哎。最新的PHANTOM2 \3.0固件可以自动适配云台,装蛋蛋自动默认手机控制,用以前的PHANTOM TOOL软件改为PHANTOM2模式只要是接着蛋蛋,断电后再开机就只能手机控制了。不过好处就是H3-3D接上去后也能适配,立马控制云台的拨盘就可以用了。调参中也可以校准X1了。还真智能,下面上图看看成果,彻头彻尾的PHANTOM2了。

3D的抗干扰板

云台这次包装不错

重量也不错

装机

为了方便,自改了个5寸一体屏,屏幕和手机大小差不多。

迷你一体屏

把CAN模块从脚架移走,不然动作大很容易入画

OK完成

网友:
佩服楼主,请问起飞重量多少?滞空时间能达到多久?

网友:
请问一下除飞机外全部成本要多少?太贵的话还是等P2V+云台配件好了。

楼主:
机器全重1330克,用的400MV的山寨图传,用DJI的估计会超过1350。飞行时间14分钟左右,飞机下来电池灯一满一闪。

楼主:
H3-3D 2500    GOPRO HERO  2000左右    山寨图传300   CAN模块 85     8P线价格不详     2.4G控 价格看自己选择,PHANTOM2的收发一套要大几百吧。预计改造价格会在5-6000左右吧,自己已经有的就酌情减少价格。

网友:
h3-3d哪里买的啊?DJI官网、代理商好像都没有上架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H3-3D 2500    GOPRO HERO  2000左右    山寨图传300   CAN模块 85     8P线价格不详     2.4G控 价格看自 ...

請問您的H3-3D    2500大洋(有包含GCU模塊嗎)另外 精靈底部自行鑽孔 還是有上轉接板(一直在琢磨 未來入3D上了轉接板後不知道會不會觸底 2D版的雲台離地已經很近了)
LZ若有空  煩發一張雲台底部連接圖 參考一下 感謝
讚一個您的改造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的H3-3D    2500大洋(有包含GCU模塊嗎)另外 精靈底部自行鑽孔 還是有上轉接板(一直在琢磨 未來入3D ...

2500当然是没有GCU的PHANTOM定制版本,带GCU的DJI还没有发布呢。但是有人测试可以直接用2D的GCU。底部考虑到云台离地高度,我选择的是开了孔,因为DJI的这个套装还没有给老PHANTOM准备转接件。另外就是加了转接云台离地就太近了。所以开个孔比较好。其他螺丝位置都对应的很好装。

网友:
如果用vision的5.8G控,买2.4G图传也可以吧,这样成本会少一点。

楼主:
完全可以,之所以我们换5.8图传,是因为图传及接收考虑和以前设备通用.如果什么都没有完全可以买2.4G图传就不用换控了.

网友:
請教下掏寶哪家有現貨的啊
台灣這都沒貨

楼主:
不是在TAOBAO买的不知道哪家有,不好意思.目前好像货比较少.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是可以改,动手能力差的只能买成品,虽然焊线我也会,但除了电源线正负 极,其他的线不是说看不懂,实在没那心思去一个焊。另外就网上绝大多数都是狗3,狗3+很少看到,请问两者区别多大

网友:
赞一个,至少又多一种选择方案。谢谢

楼主:
个人觉得狗3+锐度太强,画面失真,还是喜欢狗3.

网友:
想问问楼主,vision那个图传供电和图像怎么接线?可以上个图解释一下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