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碎舵机臂怎么装呀?

楼主(2014-04-13):
以前用舵机自带白色塑料舵机臂,我是直接拿球头螺丝拧进去.
易碎臂能这样干吗?
还是要打个孔用加长的球头螺丝加螺母呀?

网友A:
一样安装的,没什么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安装的,没什么区别的。

我没有加长球头.能直接拿短球头往上拧吗?会不会拧碎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加长球头.能直接拿短球头往上拧吗?会不会拧碎孔.

直接拧没事的,我有加长球头的也没用上。

网友:
直接用就可以

网友:
最好加螺母,易碎臂很软的,做动作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