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apm gps定点 像水桶一样 围绕定的点打转是什么原 ...
请问下apm gps定点 像水桶一样 围绕定的点打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13):
请问下apm gps定点 像水桶一样 围绕定的点打转是什么原因?
围绕GPS定的点 一直画圈 速度会越来越快 圆圈会越来越大 飞机朝向不变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磁偏角问题,gps方向有夹角,摆正后重新校准。

楼主:
回去我重新校准试试

网友B:
那个磁偏角,我怎么校不准,郁闷中!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C:
我最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我是2.52版本,是内置的不应该 和GPS有夹角吧

楼主:
重新校准一次就好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电调的影响 之前电调在中心板 现在移到电机下面了

网友D:
玉兔飞控GPS打开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