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级新出的“FORMULA改装旋翼头组”,麻烦泰世的客服解答下

楼主(2014-04-13):
1,我的X4II为了安装515大桨换了X5桨夹,现在想升级X4II的“FORMULA改装旋翼头组”,
请问下该改装件附的大桨夹摇臂是否兼容X5桨夹?(下图绿框里的配件)

2,请问该改装件的主旋翼固定座是否和X5的兼容?
3,横轴要换吗?

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请GAUI客服进入

网友:
我记得X4和X5横轴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是兼容的哦

网友A:
这个是兼容的,只有向位器臂(红色零件)有分X4与X5的差别(长度不同),其他完全一样,包括中联也是相同的。

绿色框中的大桨夹摇臂与原装的差别在于多了2个球头固定孔,总共有3个。

而原装固定孔对应改装桨夹臂是在中间孔的位置。

除非你感觉到X5过分的迟钝,或者过度的灵活,而且是在三轴陀螺仪无法调整的情况下,才有必要更换此一配件。

备注:
透过三个球头的更换,机械解析度会有不同的手感反应,但这不是灵活与不灵活这么简单,而是机械细腻度的呈现,对操控敏感的人可以感受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兼容的,只有向位器臂(红色零件)有分X4与X5的差别(长度不同),其他完全一样,包括中联也是相同的 ...

内容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完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