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配2520进角和频率

楼主(2014-04-13):
V3配2520进角和频率是多少!有人过飞的指点一下!有人定速用模式的

网友:
做么搞到这么复杂,技术的需要吗?

网友:
18 度  32khz

网友:
都说是5和8,我一直用15和32,就是烫、耗电

楼主:
5与8他们说飞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5与8他们说飞保护了

是滴~~我飞保护了~~~ 定速模式会保护~~~曲线模式就是死烫~~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滴~~我飞保护了~~~ 定速模式会保护~~~曲线模式就是死烫~~不保护!!

那你现在用多少飞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现在用多少飞正常

我还没有试~~楼上的说 18度 32KHZ  我下次飞试试看~~
你先这样设置 飞飞~~看看电调还烫??不怎么烫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试~~楼上的说 18度 32KHZ  我下次飞试试看~~
你先这样设置 飞飞~~看看电调还烫??不怎么烫应该 ...

说明书中110度才会保护,不是完全切断,现在输出5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中110度才会保护,不是完全切断,现在输出50%

是的,保护以后,是能降落滴,不然就不是发保护帖了,就是发炸鸡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保护以后,是能降落滴,不然就不是发保护帖了,就是发炸鸡帖了!

我是老是搞不好铂金定速…转速太高了……标定老是搞不好……干脆试试用V8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老是搞不好铂金定速…转速太高了……标定老是搞不好……干脆试试用V8定速

可以试试~

网友C:
哎,折腾了,我的2520和V3在路上了,所以一直关注如何设置问题,现在到底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折腾了,我的2520和V3在路上了,所以一直关注如何设置问题,现在到底怎么设置啊

多试几次哎~貌似飞保护滴就我一个嘛~估计还要看人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33157985来这个群,都是X3。也有用V3飞保护的

我在这个群,就是我飞保护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这个群,就是我飞保护滴~

那炸鸡也是你?

网友:
貌似全大 陆范围内 只有1个人  V3+2520的配置,对大众反复、多次地高调宣布:爽飞!

其它的N多人花钱买的,貌似就没人:爽飞!

这是为什么泥?  好像能够猜得到。。。。。

楼主:
悬停都这么热

网友D:
还是v8速爽, 感觉省电好多,原来我开曲线4分30秒下来3.81v,现在用了v3加v8定速 下来3.88v,而且v8的转速补偿做的好,转速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v8速爽, 感觉省电好多,原来我开曲线4分30秒下来3.81v,现在用了v3加v8定速 下来3.88v,而且v8的转速 ...

你也是用2520+v3吗?v8定速能不能截图我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