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域F18 小炸

楼主(2014-04-13):
http://player.ku6.com/refer/29Fvw5GGX8mVz1b5EJ1HAg..==.html

网友A:
降落不果斷阿, 如果沒信心, 降落地面前一早就進入降落姿態, 快到地面時就不要想著去調機或救機了, 讓他自己慢慢下來阿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涵道,什么电池啊?电池放那个位置的啊?请教一下

网友C:
油门和降落姿态没有控制好,个人认为楼主应该从远端开始降落,对准跑道,控制姿态和油门,缓慢降落。

网友:
这降落 拉杆动作太大

网友D:
看上去姿态问题不大阿..为什么后来就翻了....

网友E:
拉杆动作太大这飞机很好降

网友F:
后面一次降的时候肯定又拉了一次,所以跳起来了,结果就是,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