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什么锂电?

楼主(2014-04-14):
锂聚合物
电池
在充电与放电时的特性与镍镉(Ni-Cd)与镍氢(Ni-MH)电池有所不同,当单颗锂电池充饱电时的电压约为4.2V,
全放电完时的单颗电压则约为3V。我们在使用上锂电池时要保持单颗锂电池的电压介于3~4.2V之间,
过充与过放皆会对锂电池造成伤害。
用B6为一块12V2500MAH锂电充电.当设定为1.8A 11.1 3S 参数后进入自检时显示为2S 9.8V .
一般
2S只有7.4V左右.1
2V2500MAH
锂电
怎会成2S了?

网友A:
1,确认充电器是好的,可以用别的电池试试。
2,检查这个电池的平衡头。

网友B:
设定是LiPo么。

网友C:
这样只能说有一组坏了

网友:
先将单个电池充电到3.7v以上,再使用平衡冲。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看看是不是电池缺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