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样的布局可以吗?

楼主(2014-04-14):
大家帮忙看看这样的布局合理吗 会不会干扰飞控?如果不可以请大家给点意见,看看怎样的布局怎么样的布线再能更合理一些。真诚的欢迎大家指点拍砖头

网友:
你還有電流模組跟電池的線以及分電板甚至OSD或圖傳以及數傳還有接收的線要考慮進去。  重點你這只是擺上去而已,實際開始拉線時會更痛苦,譬如當你四個電調的訊號線要插進去飛控時,另外兩組線要穿過中心。 電調的的電源線也是。要真的整齊,勢必全部的線都要修剪焊接,不然根本無法在狹長的機身內擺上這麼多的線。 共勉之,我在做我第一台機子,才剛做完這痛苦的整線過程。

网友:
这儿还有港澳台的同胞?

网友:
是啊,這裡的資源較多啊,呵呵~~

网友:
不错,我可以接受

网友:
不会,已经尝试过了,最好给电调外边儿加屏蔽最好了

网友A:
我的H4电调放在了下部的这个位置也就是飞机的底下。。
1、尽量远离飞控。
2、内部空间尽量大点。。。

沙发所说的深感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H4电调放在了下部的这个位置也就是飞机的底下。。
1、尽量远离飞控。
2、内部空间尽量大点。。。

忘说了。。我的飞控是X4.。。。。。庞大的身躯,,,占据了。。好大地方。。。。。。。。。

网友:
和我的长一个样,

网友B:
看看啥叫龐大及密集~~

整理後~

网友:
走线归拢下有秩序的,那样对散热也好。好似电调可以取暖哦,最好别紧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啥叫龐大及密集~~

整理後~

👍👍👍

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啥叫龐大及密集~~

整理後~

高端大气,有工业设备布线的感觉。

网友:
留个记号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支持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C:
我也在装H4  跟楼主的配置很像  也在为布局纠结呢

H4里面的空间真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装H4  跟楼主的配置很像  也在为布局纠结呢

H4里面的空间真的不大

是的,H4太长太窄,很不好安排。我是想所有设备都塞进机身里面的,最后还是图传太高塞不进去,只有挂外面。

网友:
其實圖傳放外面是有好處的,調頻道或升級好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啥叫龐大及密集~~

整理後~

顶10楼  v587   另请教,,接线板的来历及,,某宝关键词。。输出简单说明。。。谢谢

网友B:
某寶關鍵詞 "分電板 bec" 你會看到全世界~~呵呵
基本上就分兩部分,一個是把你電池電源直接分成多份焊盤讓各電調電源線直階焊在板子上。
另一部分就是BEC了,通常有12V跟5V,也是直接有焊盤,需要的就直接把線焊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