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增高脚架的问题

楼主(2014-04-14):
新3轴云台即将入手,貌似大幅度运动脚架入镜,看到某宝有增高增宽脚架,想询问下用过的前辈们,效果怎样,是否还会出现入镜等问题,谢谢

网友A:
入不入镜跟脚架没有关系,跟你的视角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不入镜跟脚架没有关系,跟你的视角有关系。

看有些演示视频的时候发现特别是左右转的时候,脚架极容易入镜,有时仰俯也是,主要还是担心左右转的时候会入镜

网友B:
已经订了3D云台,还没到到手。
我也买了增加脚架,今天安装好了。
还没有上云台 ,到时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订了3D云台,还没到到手。
我也买了增加脚架,今天安装好了。
还没有上云台 ,到时测试一下。

哈哈哈,太逗了,O型腿。求脚架链接……

网友D:
哥们没看到论坛有那种可以伸缩的脚架么 淘宝找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没看到论坛有那种可以伸缩的脚架么 淘宝找找呗

有可伸缩的?求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太逗了,O型腿。求脚架链接……

我也是买家,避免广告处理。
X宝关键词:精灵加长版脚架
出来的基本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伸缩的?求连接

论坛不会说我是广告吧 自己找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订了3D云台,还没到到手。
我也买了增加脚架,今天安装好了。
还没有上云台 ,到时测试一下。

你的iosd内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买家,避免广告处理。
X宝关键词:精灵加长版脚架
出来的基本都是。

搜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有些演示视频的时候发现特别是左右转的时候,脚架极容易入镜,有时仰俯也是,主要还是担心左右转的时候 ...

如果你云台的方向轴跟随模式做的可以的话,一般镜头都是会自动跟随机头方向的,除非你的机头转的非常快,云台跟不上了。

网友E:
某宝上的“大疆 DJI PHANTOM 飞翔之精灵 全碳纤云台增高架 增高脚架”仅30多克,我使用感觉不错。

网友B:
是的。我用的是MINI,放在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用的是MINI,放在里面了。

请问里面有可插mini 的空位吗?我有那根可以连接fpv hub的线,机身内部有可插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订了3D云台,还没到到手。
我也买了增加脚架,今天安装好了。
还没有上云台 ,到时测试一下。

这个脚架的硬度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正好在搜增高脚架时搜到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D19Xjt&id=38192575307
...

這收放架 指南針要裝哪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收放架 指南針要裝哪裡啊?

方案一还保留了一个原装的脚架,方案二就有点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的“大疆 DJI PHANTOM 飞翔之精灵 全碳纤云台增高架 增高脚架”仅30多克,我使用感觉不错。

您说的这个脚架看起来是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装上以后携带就不方便了吧。

如果增加的部分能折叠,或者能***拆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说的这个脚架看起来是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装上以后携带就不方便了吧。

如果增加的部分能折叠,或 ...

没见到有可折叠的商品脚架供应。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已经订了3D云台,还没到到手。
我也买了增加脚架,今天安装好了。
还没有上云台 ,到时测试一下。

您这老版的机身不能装的要自己在肚子下面挖个洞才能用否则云台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这老版的机身不能装的要自己在肚子下面挖个洞才能用否则云台装不上

等云台到。有转接配件的,买个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里面有可插mini 的空位吗?我有那根可以连接fpv hub的线,机身内部有可插的吗?

我自己焊接的线,没有用fpv hub,
用了fpv hub估计机内是没有位置放的。
自己接线吧。放机内的话,

楼主(2014-06-02):
引用 网友B:
已经订了3D云台,还没到到手。
我也买了增加脚架,今天安装好了。
还没有上云台 ,到时测试一下。

想问下你的那个iosd的卡扣是怎么安装的啊?
这个脚架貌似安装不上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