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中特威40A电调用于直升机能吗?

楼主(2014-04-14):
我刚买的新的,怎么发热这么快?3分钟就过热保护了

网友:
上张图来看看

楼主:
就是这个电调

网友:
电调和电机不匹配~~~~

网友A:
当然可以,我用的就是中特威40的,但是不是这一款

网友:
这是低配款,只要和电机适用就行,我用这款AL80A的飞500,到目前未发现问题,其实AL系列是飞固定翼的,但ZTW品牌还行,就是不如蜘蛛系列细腻吧。

网友A:
这款是bec,发热比较大,而且mos内阻偏大,你应该买sb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