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精灵的问题。

楼主(2014-04-14):
我有两个精灵1,我想装精灵2的桨。
精灵2的九寸桨和精灵1的八寸桨,哪个效率更高?
精灵1在实际应用中可以装精灵2的桨吗?

网友:
我精灵1,用的就是2的桨,增加了留空时间,2700电能到13分钟了,就是抗风性不太好,风大有点晃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但是二代的桨比较软

网友:
能用9寸的 的确续航是增加了 但是相对不抗风

楼主:
行,谢谢大家的指教,我准备订购一套9寸桨试试,反正我有两套精灵1,到时候试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