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EPO材质机身损坏用什么修补比较好?

楼主(2014-04-14):
昨天首飞炸鸡,垂直尾翼和方向舵这边的连接面断裂,副翼这边被炸掉一个缺口,想请教下这些伤用什么方式修复比较好?

网友:
胶EPO的胶水

网友:
用泡沫胶吧,X宝买!

网友:
EPO可以用德国UHU万能胶,或者UHU泡沫胶,临时应急可以用少量502,少量是不会腐蚀EPO的

网友A:
我都是用热熔胶修的,感觉蛮好 的

网友:
一管热熔胶足矣。

网友:
反正不能用AB胶,用502还不错,方便

网友:
用5分鐘的AB膠.

楼主:
连接面这块需要转动弯曲的,用热熔胶会固定封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热熔胶修的,感觉蛮好 的

连接面这块需要转动弯曲的,用热熔胶会固定封死吗?

网友:
那就用泡沫胶

网友:
用泡沫胶

网友B:
flymoons兄:

(1)  垂直尾翼和方向舵这边的连接面断裂:
      小飞机用胶纸贴,大飞机用带纤胶纸,最好是换铰链。
      要小心留活动位。

(2)  副翼崩缺:
      去飞场找一小块EPO飞机尸体,用手工刀切好后以
      EPO専用胶水粘补。

加油!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ymoons兄:

(1)  垂直尾翼和方向舵这边的连接面断裂:

多谢陈伯的详细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ymoons兄:

(1)  垂直尾翼和方向舵这边的连接面断裂:

哈哈,深圳F1飞场飞机残骸无数

网友:
外场维修神器:热熔胶。立等可取…………

网友C:
舵面用纤维胶带连接同时配合热熔胶填补,在使用的时候可以用两段2cm长的纤维胶带用带胶面相互粘接在一起,这是用纤维胶带制作舵面铰链的方式

网友D(2014-05-22):
各种胶和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