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40A电调信号线上的小环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4-14):
如题

网友:
应该是屏蔽杂波

网友:
磁环,防电磁干扰的

网友A:
电调是把直流变交流的器件,在工作中会产生一些杂波并通过线路串入接收机等其它易干扰电路,从而影响到其它电路的正常工作,磁环的作用就是阻止电路中杂波通过电路“外泄”。

网友:
月经贴。论坛搜索 “磁环”。

网友:
应该是抗干扰的吧?

网友:
这个真不清楚,好好查查吧

网友:
电感元件阻碍高频流通过。

网友:
用開關式BEC,因工作時高速振蕩,因而產生一些高頻雜信,這些無用高頻雜亂信號會干擾接收機及其它電路(因為開關式BEC輸出的5V會由電調的信號綫送到接收機及因為振蕩的關系而會飛出)為了減少干擾,有些電調在開關式BEC綫路上加一個鐵殼用來屏蔽,又有些在5V電源綫上加上磁環,綫在磁環上繞幾圈就是高頻扼流圈(防止高頻通過)因而令到5V電源更加乾淨(沒有雜信)...............總結就是防止干擾.

网友(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把直流变交流的器件,在工作中会产生一些杂波并通过线路串入接收机等其它易干扰电路,从而影响到其它 ...

请问老师,除了用磁环屏蔽杂波,还有其他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