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塞斯纳1.2翼展可否改造为函道动力?

楼主(2014-04-14):
如题

MD赛斯纳玩前拉桨动力已经差不多了,很想换新机,但实在又不知道换什么机型好

MD塞斯纳确实很皮实,炸的七七八八的还能平稳飞行,既然机已经这么烂了,很想改造一下动力,换成函道可否呢?应该用什么型号呢?

我现在配置是40A电调,2217/12  kv1550电机,1047桨,3S 2200电池,其实电池很多,不想换电池和电调,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桨合适?

正好可以适应一下函道的感觉,等飞烂了再更新换函道机

楼主:
还有问题就是函道机是不是不能在土路起飞啊

网友:
我的塞斯纳昨天撞坏机头了,买个防火板,电机架的价钱都够买半部机,模型利润真坑爹。干脆也升级为函道动力算了。

楼主:
顺便再求个升级的机型

40A电调,2217/12  kv1550电机,1047桨,3S2200电池

这些东西能升级到什么机型

网友:
整俩50或55涵道在机身两侧或者机翼上,估计很爽。好像还真没人动过这脑子,LZ当回小白吧

网友:
我看有人搞过的..

网友:
绝对奇葩的思路
建议楼主参照犹猪(A10)的结构改造MD塞斯纳

网友A:
装过两个50涵道,飞过,很好飞,除了速度快些,操控和以前的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过两个50涵道,飞过,很好飞,除了速度快些,操控和以前的基本一样

求改造图
2个50函道安装位置和方式,我没接触过函道,需要2个电调么?动力电和接收机那边怎么分配呢?如果装了2个50函道的话,电池要换多少了?

我现在是40A 电调和3S2200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改造图
2个50函道安装位置和方式,我没接触过函道,需要2个电调么?动力电和接收机那边怎么分配呢?如 ...

上两张照片,很好改的,2个电调并联,接到接收机上油门通道,动力线并联接到电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两张照片,很好改的

牛,不过机头改造下就更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两张照片,很好改的,2个电调并联,接到接收机上油门通道,动力线并联接到电池上

太帅了!果然是前辈改造啊。求涵道的型号和牌子还有电调的型号。。。

并联的意思,就是把2个电调连接接收机的线变成一个头是么?用Y线应该可以吧?

电源并联。。。这个有点难度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两张照片,很好改的,2个电调并联,接到接收机上油门通道,动力线并联接到电池上

对了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实现并联后,我用1块3S2200电池能行么?够用的么

我只有3S2200电池,不想再买新的电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帅了!果然是前辈改造啊。求涵道的型号和牌子还有电调的型号。。。

并联的意思,就是把2个电调连接 ...

电调信号线用Y线就可,电源也做个Y线啊。我用的是蓝岱的50涵道,好赢4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两张照片,很好改的,2个电调并联,接到接收机上油门通道,动力线并联接到电池上

大概搜索了一下办法,Y线并联同品牌和A数的电调可以直接并联,不用切断EBC(虽然不懂什么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
1、动力电池这边1块3S2200能否带动2个50涵道,是否不够飞的?
2、50涵道您是怎么装翅膀的?自己做的洞?还是买来就有这样子的,什么牌子的能做?
3、电调用多少A合适?40A的可以么?
4、电调的电源线并联电池的话有什么线可以实现和Y线一样的效果?

新手问题就是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信号线用Y线就可,电源也做个Y线啊。我用的是蓝岱的50涵道,好赢40A电调

牛叉,一下子解决我的疑问了

电池用3S2200没问题吧?留空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信号线用Y线就可,电源也做个Y线啊。我用的是蓝岱的50涵道,好赢40A电调

50涵道 您用的是多少KV电机?配的几个扇叶

网友:
1.3S2200用放电C数大点的,保险,你估算一下。我用的是35C.
2.找万能的X宝,找“台湾原厂进口50mm涵道 仅售28元 买涵道再送电机!”买挂件即可
3.40A可以了。小涵道电流足够。
4.自己用T头做根并连线,很简单。大概飞个4分钟左右。

网友:
楼主这几个涵道你参考下,不知道你电池多少C的
1,RC50/11 最近比较火,但是坛友有的表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这个说是做过动平衡的 特点:暴力 RP 费电 大概单只 30A 500克推力, 175块钱,
2 蓝岱金属银色那种 LEDF50 1A44 或者 1A46 分别是4400KV 15A 4600KV17A. 单只都是420~440g 特点:金属涵道桶上档次 切小炸时安全点,带油门涵道桶受挤压时绝壁危险 各种射桨,也可能震断机翼.150块钱不到点
3 AEO 50MM 108块钱,电流20多A 推力400多克.
现提供参考方案,A 再入一个40A电调, 两个AEO涵道(如果选RC那个 你那一个电池供电也不足,还不如省了这一百多块钱,要60A电流) 这样电池"差不多"够了,不知道你具体多少C的电池 费用电调50多+涵道+一些连线什么的不到300
                      B,如两个20A电调,两个蓝岱金属, 这样的话推力不比AEO少多少,因为这个省电,其他的涵道你那电池也发挥不出来,而且***金属涵道高大上,最关键的是 两个20A电调能轻很多,电调动力输出直接和涵道焊接后用绝缘胶带绑好,省去重量,没有电烙铁就去手机维修店 给3块钱让他帮你全焊接好,或者五金店买一个.这个方案你完全可以不用换电池.
我对你这塞斯纳持续关注,请及时更新哈

网友:
准备入手塞斯纳,这贴要留

网友:
有图 有真相   你就整吧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