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塞斯纳动力贴的扩展提问

楼主(2014-04-14):
此帖被翻出来,但一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搞明白
假设2208和2814的电机,都是1400KV,也就是说3S电池配8寸桨。
当然2814的功率比2208肯定高很多,但问题是,同样的油门行程,同样的电压,同样的桨,是同样的转速吗?2814功率怎么高出来的?
如果上面的答案是功率高不出来,那么要2814把功率发挥出来该怎么办?加大电压?换大桨?

网友A:
40A电调,2217/12  kv1550电机,换10寸的1047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A电调,2217/12  kv1550电机,换10寸的1047桨

感谢你的回答,但核心问题是:
2814和2208的相同KV的电机,怎样才能把2814的功率发挥出来?(是否相同的电压,桨,2814功率自然就会高?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目前的认识是否定的)

楼主:
通过对淘宝推荐桨的研究,我发现相同KV的大电机确实应该比小电机配大一号桨
所谓的KV1400配8寸桨等搭配规则应该是针对22系列的,或是2212这一常用款的

网友B:
KV值相同的2814在相同电压下扭力比2208高很多,直观的就是相同电压下负载后转速会高出很多。你所看到的KV值是指空载时的转速,加上桨的负载后大电机由于较高的扭力自然就比小电机能提供更大的转速,功率自然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值相同的2814在相同电压下扭力比2208高很多,直观的就是相同电压下负载后转速会高出很多。你所看到的KV值 ...

也就是说相同的油门,相同的桨和电压的话,2814的转速会高些?

网友:
如果两个电机都是kV1400的,同样电压空载转速确实相同,但是带上桨之后就不同了。2814的负载特性更硬,使桨的转速比2208高得多,输出功率也大得多。当然代价就是电流也大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0A电调,2217/12  kv1550电机,换10寸的1047桨

自己不懂没关系,最好不要到处误导新手。这样的配置,有多少设备都不够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不懂没关系,最好不要到处误导新手。这样的配置,有多少设备都不够烧的。

飞了几十个起落了,特技都敢做,也没有烧过,飞行平稳

请问前辈建议如何修改我的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