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做云台

楼主(2014-04-14):
想知道做这样一台手持云台要多少钱

网友:
不是有买的? 让人做目的更便宜?

网友:
1w左右 星云就有  效果一般

网友A:
手持云台最好好还是斯坦尼康(现在好像有电子辅助的)的,穿在身上,你狂奔都不得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持云台最好好还是斯坦尼康(现在好像有电子辅助的)的,穿在身上,你狂奔都不得抖。

有咱飞行器的云台,还用斯坦尼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咱飞行器的云台,还用斯坦尼康?

楼主要手持的!!

网友:
自己用的话淘宝上有卖,星云的不推荐,不值那个价,我前几天刚买,3700元,效果不错,各种狂奔追拍。如果觉得这不够档次的话就选freefly的MOVE10。

网友C:
据说绑在母鸡头上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手持的!!

有卖啊,某宝大把多,我前几天刚买了一个,单反级别摄像绝对让斯坦尼康下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绑在母鸡头上效果最好

公鸡也行

网友:
公鸡有鸡冠子不太好固定

网友:
做下来成本不必买的低  效果也不好说

网友D:
淘宝上大把的有,把握把横梁拆了就这模样了。星云的不建议买,不光是价钱问题,还有设计问题,它那个Z轴电机比人家微单云台的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大把的有,把握把横梁拆了就这模样了。星云的不建议买,不光是价钱问题,还有设计问题,它那个Z轴电 ...

给我推荐个淘宝上的毛子云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