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贴

楼主(2014-04-14):
沉贴子吧,基本找到了原因了。

网友:
被干扰了

网友A:
比较诡异啊,估计大疆回复又该说是干扰或磁力计模值不正常了。

网友B:
应该观察当时坠落的环境,有没有高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诡异啊,估计大疆回复又该说是干扰或磁力计模值不正常了。

磁力计模值有问题,我估计都是的了,不过我还是第一次见识,磁力计有问题同时 图传没画面了,这干扰信号突发得有多强烈啦,我认为这是值得发帖讨论的点。(其实大疆公司技术已经不错了,此次事故不是大疆的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观察当时坠落的环境,有没有高压线

没有300m内无基站,是个公园,没有高压线,甚至想找条电线都难。
唯一有可能的是,附近有人用其余遥控设备,会不会是改装过,增加了功放。让指南针和图传同时失效。毕竟5.8G图传的频段很少设备用的嘛(所以我认为是谐波),如果是谐波的话,还残存那么大功率,也太严重了。

网友B:
飞控受到干扰还是会炸鸡,只有失控(收不到信号)的情况下才会返航,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失控返航基本也是个摆设。为什么不能干扰返航呢。

网友:
图传突然没画面好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受到干扰还是会炸鸡,只有失控(收不到信号)的情况下才会返航,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失控返航基本也是 ...

指南针绝对是被干扰了的,不过同时图传没画面,我还是首次见识,所以想向大家咨询下。

网友C:
2.4G和5.8G信号同时丢失?不好理解,如果干扰的话,不会同时2个信号都被干扰。

网友B:
会不会5.8G图传烧毁,同时强烈的振波突然干扰了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5.8G图传烧毁,同时强烈的振波突然干扰了飞控?

我等图传吹干后,通电试下它能不能站起来做测试先。
谢谢你,你这是一个很好的分析点。我之前还没想到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和5.8G信号同时丢失?不好理解,如果干扰的话,不会同时2个信号都被干扰。

2.4G遥控器信号,分析是没有完全丢失的,起码飞机没进入失控返航状态(因为5s内没有爬升20m高度,因为楼主当时也是飞得不高的,失控返航应该会升高)。
5.8G图传信号估计是被某信号(怀疑是2.4G信号)的谐波覆盖掉了,因为没什么人用5.8G信号的设备的。

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大功率的某一频段的遥控设备,没有什么滤波保护,让很多谐波保存很大功率流了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2.4G遥控器信号,分析是没有完全丢失的,起码飞机没进入失控返航状态(因为5s内没有爬升20m高度,因为楼主 ...

2.4G的谐波也不是5.8G,或许被某种大功率信号压制。但更多可能的还是自身机机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的谐波也不是5.8G,或许被某种大功率信号压制。但更多可能的还是自身机机上的问题。

也是,2.4G的谐波到不了5.8G去,不过可能是有个2.4G信号的频谱很宽,蔓延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2.4G的谐波到不了5.8G去,不过可能是有个2.4G信号的频谱很宽,蔓延比较大。

谐波的辐射强度远远小于主频。不过由于高频信号随着环境位置不同,也存在信号被吸收、反射等复杂因素,有时候远距离能接收而近距离失控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再说,现在2.4G控本身的天线辐射图也不是全向的,在同一距离内,不同的角度,天线辐射的强度也是不同的。

网友D:
慰问楼主,新手无力参与讨论,只得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慰问楼主,新手无力参与讨论,只得围观。

楼主不伤心啊,我几个月前就想,怎么还没到我炸机的呢,今天炸了心情舒畅。
毕竟这台精灵帮我换回了几十小时的一手城市航拍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视频看看!!!

文件索引坏了,正在修复文件。

网友F:
你的是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是什么遥控器?

精灵还有哪款,不就是那一款咯。2.4G频段传说1KM那个。

网友:
楼主啊,你飞了几十小时都不炸鸡,我飞十几小时就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文件索引坏了,正在修复文件。

内存卡坏了,你不是说狗没事吗?怎么内存卡就坏了,说不过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存卡坏了,你不是说狗没事吗?怎么内存卡就坏了,说不过去啊???

内存卡没有坏,是因为狗坠后,死机了,那么文件结束部分就没有添加索引文件,所以最后一段视频文件要修复,添加索引,才能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