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dji几个问题

楼主(2014-04-14):
1、A2飞控的LED显示问题 在手动切到姿态、GPS姿态的时候,灯反应的速度没有悟空快,也就是从手动切换到姿态模式下,悟空很快就会由无灯\红灯变成黄灯,而A2飞控的反应明显要慢,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注意到,
2、为什么5D3
云台
不提供输出12V到
图传
呢?GH3都可以,非得让我们买DJI的图传吗?还是?

网友A:
1、没用过A2,解答不了。
2、就算是5D3云台+原厂图传,照样需要额外供电,GCU没有提供12V供电这个设定的确很麻烦,任何图传都是这样的,跟原厂不原厂无关。

网友B:
你说对了!

网友C:
1. A2会把当前在闪的闪完后,才会变成切换模式后的闪灯,不会立马改变。
2.5D的GCU是没有电压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