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 练习5天汇报飞行

楼主(2014-04-14):
首先感谢泸州航模组织对我的帮助和关怀, 感谢车日白,日老师,炸鸡王子,杨技师,小姨妈等......

从第一次在车老师的带领下首飞到录制视频,应该是一周时间,基本起降和空中姿态有点儿领悟了,发点照片和视频,各位看官轻拍

网友A:
就是降落的时候落快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降落的时候落快了点

嘿嘿,技术还严重不过关,才飞了5天

稍不注意,降落还要小炸!

网友:
可以了,我飞固定翼简直就没有完整过,手抛上天能飞几圈,降落的时候总是掌握不好,看别人操作很轻松的感觉

网友B:
建议起飞要顺着跑道方向,养成良好习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起飞要顺着跑道方向,养成良好习惯很重要

多谢前辈指点!  记住了!!!!!!!!

网友C:
呵呵,看不了视频呢,从照片看你的机体还上了LED灯带,准备夜航用?
这个机我炸的够烂了,从第一次拉起时浑身发抖,到现在能冷静的在大风中做几个翻转技巧,
一共用了1个月左右,不过这1个月只有周末飞,也就是4-6天,每次出去最多8块电池,32-48次的起落。

所以楼主5天了,要加油啊

网友:
幸福,有人教,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控

网友:
MD塞斯纳是我飞过最好飞的固定翼

网友:
比我刚玩的时候强很多

网友:
我也是这么认为,MD塞斯纳是最好飞的固定翼之一。我现在还在玩呢。。

网友:
恭喜楼主入魔了......

网友:
恭喜入魔

网友D:
飞的不错,我昨天飞1M4的塞斯纳也有两次落得太重弹跳的现象(而且还崴脚拿大顶),等练到降落的时候慢慢的放在地上了就可以进阶其他飞机了

网友:
大塞如果要完美的降好它,还是不易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看不了视频呢,从照片看你的机体还上了LED灯带,准备夜航用?
这个机我炸的够烂了,从第一次拉起时 ...

夏天了,准备吃了饭傍晚去飞了,
所以弄了夜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的不错,我昨天飞1M4的塞斯纳也有两次落得太重弹跳的现象(而且还崴脚拿大顶),等练到降落的时候慢慢的 ...

就是MD 塞斯纳的 起落架有点缺陷,一来容易跑偏

二来就是强度不够,经常变形

对于新手来说,不能每次都完美降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MD 塞斯纳的 起落架有点缺陷,一来容易跑偏

二来就是强度不够,经常变形

你指的是前起落架吧。总要跑偏?我开始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起落架钢丝经过电机安装板的那个孔逐渐变大,虚位增加造成的。后来我在那个孔上面粘了一个垫圈就解决了,就是螺旋桨上配的那种,找个孔径合适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