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适合新手飞到固定翼机型

楼主(2014-04-14):
本人一直玩多旋翼,也玩过几天固定翼模拟,感觉能飞,但是模拟一直飞不好,降落的时候老师飞来找不准降落跑道。
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下,适合新手连感觉到固定翼机型,本人现已有设备电机有2212KV1400,8060桨,电池有3S2200,9克舵机有好几个,遥控接收天9.

网友A:
EPP3D, F3A ,KT   我从EPP3D开始学飞固定翼 很多都反对用EPP3D  都建议从好小子开始 其实我认为是哪样耐炸就用哪种 新手就是一个炸 炸多了就会了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之前玩多轴,玩航拍,感觉没多大意思,除非出去游玩拍拍风景倒有点用处,平时用大不到,瞎飞飞的你给人家看人家又不理你。
所以我前段时间在我们浙江余慈航模群的其他模友影响下开始玩固定翼了,感觉挺有意思,固定翼不需要花非常多的精力和钱,那个MD塞斯纳很适合新手的,我就买了那种,1。2米的翼展的那种,因为这种塞斯纳仿真性很高,飞起来也很稳定,熟练了可以玩些简单的倒飞和盘旋动作。我是建议你玩这种机型。因为是泡沫做的,所以不是很重,摔下来维修也很便宜和好修的。

网友:
嗯,你手里的设备正好可以飞这个MD塞斯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P3D, F3A ,KT   我从EPP3D开始学飞固定翼 很多都反对用EPP3D  都建议从好小子开始 其实我认为是哪样耐炸 ...

F3A,yak55等3D机需要除遥控外全套,我的2212KV1400电机电调,3S2200电池等有用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之前玩多轴,玩航拍,感觉没多大意思,除非出去游玩拍拍风景倒有点用处,平时用大不到,瞎飞飞 ...

MD塞斯纳,我也买过2架,摔的只剩一副机翼了,不过那机翼还可以自己制作一个模型来飞。前几天和李校长一起飞那个飞机的机翼差不多

楼主:
电机在前头的,容易炸鸡时伤人啊

网友C:
MD塞斯纳是不错的 楼主的设备可以直接上 不用改动

网友D:
你设备可用小赛:就MD赛斯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设备可用小赛:就MD赛斯纳吧

多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塞斯纳是不错的 楼主的设备可以直接上 不用改动

谢谢推荐,看来还得弄套MD塞斯纳回来玩熟练点再玩其他

网友:
模拟器对不准跑道我觉得没关系啊,反正我以前也是对不准,真机就能对准,视野不一样。
md塞斯纳吧,用过都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之前玩多轴,玩航拍,感觉没多大意思,除非出去游玩拍拍风景倒有点用处,平时用大不到,瞎飞飞 ...

你的MD塞斯纳动力怎么配置的啊?起飞重量呢?我根据你们的建议,弄了套MD塞斯纳,2212KV1400电机,8060桨,3S2200电池,起飞重量有980克了啊,是不是超重了?到底是没有调试好还是自己操控太差,没能正常飞起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MD塞斯纳动力怎么配置的啊?起飞重量呢?我根据你们的建议,弄了套MD塞斯纳,2212KV1400电机,8060桨 ...

具体多少重量我没称过,我的配置跟你说的配置一样的,3S2200毫安的,飞到3。7V报警,8分钟没问题。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我们群里好几个模友都是这个配置,很好飞的,而且比较抗风的。还有 我有一点要跟你说下,在没有跑道的情况下,你用手抛,先把油门拉到4分之3,然后打升降舵,抛出去,看看机子能拉起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多少重量我没称过,我的配置跟你说的配置一样的,3S2200毫安的,飞到3。7V报警,8分钟没问题。我不知 ...

有跑道起飞,但是跑道周围不是很空旷,感觉我的技术还要更空旷的地方,放假了去试试这种手抛起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跑道起飞,但是跑道周围不是很空旷,感觉我的技术还要更空旷的地方,放假了去试试这种手抛起飞

嗯,下次你试试。MD塞斯纳我不吹牛,是目前入门固定翼里面最好飞,最省钱的机型,还有它独特的仿真度,一直受到广大模友的喜爱。它的魅力还在于,可以不受起降跑道限制,在空旷地方可以用手抛飞,这点跟天行者差不多,降落可以选择在草地上,掌握得好,炸鸡损失几乎没有。

网友E:
还是买塞斯纳白板机吧,便宜还能享受动手组装飞机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买塞斯纳白板机吧,便宜还能享受动手组装飞机的乐趣

MD的塞斯纳都是买第三个了,前2个还是95元一套空机,尾翼还是KT板的,事隔3年又才开始玩固定翼,才买了现在版本的,也不知道是自己组装问题还是飞行技巧确实太差。硬是没有完美飞起来。飞模拟都能轻松飞起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下次你试试。MD塞斯纳我不吹牛,是目前入门固定翼里面最好飞,最省钱的机型,还有它独特的仿真度,一 ...

下次还是找个学校操场,空旷点,去飞熟悉了,再就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