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是怎么给APM供电的,发图让我学习学吧。

楼主(2014-04-14):
楼主新手一枚、

网友:
關鍵字~~APM power module

网友A:
用电流计给飞控供电插在红色口,绿色口JP1不插跳帽,没有电压电流计用电调供电要把绿色口JP1用跳帽插上。不能插上跳帽让电调和电压电流计同时供电。

网友:
搭车问问,单电池怎么给图传供电呢?
分线板多分一路接dc2dc再接图传?

网友:
YES, 現在很多分電板都提供多組 12V跟5V的DC-DC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流计给飞控供电插在红色口,绿色口JP1不插跳帽,没有电压电流计用电调供电要把绿色口JP1用跳帽插上。 ...

我用的是铂金电调,我可以用第五个电调给APM供电嘛? 还是插在那个地方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铂金电调,我可以用第五个电调给APM供电嘛? 还是插在那个地方嘛?

插八通道上吧,五通道是飞行模式切换,六七通道可以设置一些一键自动调参或者降落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八通道上吧,五通道是飞行模式切换,六七通道可以设置一些一键自动调参或者降落的等

非常感谢,好银啊。嘿嘿

网友B:
好盈bec 你的首选  apm供电有很多种 三排插口都可以供电 电流电压也可以 底下的(未连接插口)那个5vin也可以 usb供电也可以
建议首选电流电压 下来好盈bec 最不推荐usb供电 太二了 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bec 你的首选  apm供电有很多种 三排插口都可以供电 电流电压也可以 底下的(未连接插口)那个5vin也可 ...

好盈bec是什么?

网友C:
同学,你知道  淘   宝   网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学,你知道  淘   宝   网  吗?

铂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