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协调问题

楼主(2014-04-14):
首先说下配置:大疆悟空M飞控,好盈40A铂金电调,T-motor kv400 3515-15电机,八轴机架.

问题:我在调参软件中设置的电机关闭是立即模式,但每次降油门到最低点后,M2、M5、M6都不是立即停止,都是在惯性作用下再转一会儿,其他电机则没有问题。各位帮分析下这可能是哪些问题造成的,大家认为有合理性的原因都写出来,我好改正,谢谢大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

就是这里 我设置的是立即停止,但是油门降到最低时,其他电机都正常立即停止,但是M2,M5,M6还是会继续转一会儿,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几个电调没设刹车功能

网友B:
电调的设置呢?是不是匀设为“无刹车”?

试验办法,在地面,把M2的信号线和M1信号线对换,解锁启动电机(不需起飞),然后油门到底,看看是不是M2依然会惯性旋转

网友:
全都设有刹

楼主:
调参软件里设置的话不就是针对所有轴的么?不可能说一个一个来设置的啊~~~

网友C:
话说是不是有几个电调的批次不一样阿,记得有人发帖说过电调 MOS管批次不一样 引起堵转的,就是因为用了不同厂家的MOS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是不是有几个电调的批次不一样阿,记得有人发帖说过电调 MOS管批次不一样 引起堵转的,就是因为用了不 ...

这个要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设置呢?是不是匀设为“无刹车”?

试验办法,在地面,把M2的信号线和M1信号线对换,解锁启动电机 ...

如果检测出来就是电调问题怎么办啊?  飞是可以飞,就是有这么个小问题,怕出大事儿啊~~~

网友B:
去看电调说明书啊!飞多轴电调应设置为无刹车
这是怎么了?都不爱看说明书吗?难道各个是神仙、先知?
忠告:把所有的电调都检查一遍,参数设置必须统一,否则出问题难免!
好赢铂金电调可通过遥控器设置(必须绕过飞控),或用专门的编程盒、USB-Link设置

网友:
这个就要撕开电调外皮拿掉散热片看芯片了.不过有可能会失去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电调说明书啊!飞多轴电调应设置为无刹车
这是怎么了?都不爱看说明书吗?难道各个是神仙、 ...

说明书是看过的  那我就按照你说的方法设置下电调的刹车试试看~~~

网友D:
对每个电调是否都做个行程校正?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油门行程没有校啊,重新校一遍试试。

网友:
推荐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每个电调是否都做个行程校正?

电调行程校正如何一个一个来啊?校正的时候不是针对全部电调的么?

网友:
电调的油门行程矫正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TM电机跟我换一下就好了,主要是电机跟飞控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