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协调问题

楼主(2014-04-14):
首先说下配置:大疆悟空M飞控,好盈40A铂金电调,T-motor kv400 3515-15电机,八轴机架.

问题:我在调参软件中设置的电机关闭是立即模式,但每次降油门到最低点后,M2、M5、M6都不是立即停止,都是在惯性作用下再转一会儿,其他电机则没有问题。各位帮分析下这可能是哪些问题造成的,大家认为有合理性的原因都写出来,我好改正,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可能轴承润滑问题吧,也有可能是磁铁问题,我的6个电机设置的也是立即停止,其他5个依靠惯性还会转2秒左右。有个电机也会比其他5个先停1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轴承润滑问题吧,也有可能是磁铁问题,我的6个电机设置的也是立即停止,其他5个依靠惯性还会转2秒左右 ...

这种情况不会影响飞行的安全性是么?

网友:
这可以理解为隐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