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杯具了!!天哪!让大家乐呵乐呵!!!

楼主(2014-04-14):
悲剧了!螃蟹抓,脱丝了!飞机***自旋!(刚倒飞!!!)
还好反映有点快!慢慢着陆!大奖完了!哎!!!杯具!!!

网友:
TAROT的口碑总是不太好。

网友:
远离塔罗

网友A:
  其实我上午也刚炸了   小动作突然来了阵邪风   碰到墙了

网友:
我也是 黑色215

网友B:
看尾轴上的油泥就知道为什么铜套松脱了,尾轴上的油泥导致摩擦力增大,严重时导致铜套和尾轴间抱死,一下就把铜套旋下来了,这里打胶也没用,抱死前的高温早就把螺丝胶化开了。不只是450,其他相同的正牙设计的尾推都是如此,个人觉得这里的正牙设计是天生的缺陷,应该用反牙的。

网友:
飞机小怕风

网友B:
避免松脱的办法只有勤快点维护,每次飞完后清理尾轴上的油泥重新上油,或者干脆不上油,用点WD40喷喷然后擦干净。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买回来自己拧紧点上点胶。没别的毛病。

网友:
这故障可以避免的。。。配件回来后,自己拆开再上多点螺丝胶,还有,尾轴要保持清洁,这对锁尾效果也有好处。

网友:
用反牙铜套基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前提螺纹精度要保证,间隙太大,什么螺丝胶都不能保证。

网友:
地上多做做保养维护,上天了少些麻烦。

网友:
用502胶打死,无后顾之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尾轴上的油泥就知道为什么铜套松脱了,尾轴上的油泥导致摩擦力增大,严重时导致铜套和尾轴间抱死,一下就 ...

反牙在抱死时才会松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牙在抱死时才会松脱啊?

嗯,短路了。应该是滑套轴承卡滞导致蟹爪被旋出。。。

网友:
不兴这么说,远离了塔罗我用啥

网友:
这个东西用久了早晚会脱掉,铜套很软,而这个地方受力很大,反复推拉时间长了就疲劳了,长期磨损或者油泥足够厚的话会加快螺纹的损坏。但是松脱前是能够检查出来的,密螺纹一般不会突然滑掉,飞前检查可以发现松动的迹象,飞行中一般也是先感觉到尾巴控制出现异样,除非持续暴力飞行。我经历过类似的情况,飞前检查时发现过,空中也遇到过,保险起见把螃蟹爪和铜套一并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尾轴上的油泥就知道为什么铜套松脱了,尾轴上的油泥导致摩擦力增大,严重时导致铜套和尾轴间抱死,一下就 ...

看来很多细节需要重新打造。。。我的直机一般出勤一次后回来都要清洁一下尾轴和主轴上的污垢然后再打点润滑油,其实就3分钟的事,习惯就好了!

网友:
DFC炸下来损失不得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尾轴上的油泥就知道为什么铜套松脱了,尾轴上的油泥导致摩擦力增大,严重时导致铜套和尾轴间抱死,一下就 ...

螃蟹抓脱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上午也刚炸了   小动作突然来了阵邪风   碰到墙了

安慰一下!我的没有那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免松脱的办法只有勤快点维护,每次飞完后清理尾轴上的油泥重新上油,或者干脆不上油,用点WD40喷喷然后擦 ...

明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