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爆改精灵vision为精灵2,延续精灵活力!!!

楼主(2014-04-14):
先给个成本价让大家参考:

1、精灵2定制云台(二手800元)
2、银狗3(二手800元)、黑狗3(二手1100元)、裸黑3+(二手1600元)
3、2.4G图传套(二手300元)
4、显示屏(160元)
5、电池(60元)
6、支架(60元)

银狗3方案:2180元
黑狗3方案:2480元
裸黑3+方案:2980元

如需自行焊接CAN线,请参考该模友发的教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highlight=CAN

网友A:
还不如买港版无刷,也不过折合RMB1500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买港版无刷,也不过折合RMB1500多

可以發個地址看看嗎?我想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發個地址看看嗎?我想買

http://www.taco-rc.com/servlet/the-40/3DPOWER-Brushless-Gimbal-Mount/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taco-rc.com/servlet/the-40/3DPOWER-Brushless-Gimbal-Mount/Detail

感謝,感謝

网友:
没玩过精灵,不过很想知道脚架减震棉怎么装上去的?

中间切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taco-rc.com/servlet/the-40/3DPOWER-Brushless-Gimbal-Mount/Detail

網站不好購買,不會用,全英語,我找不到他們地址,我想直接去香港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站不好購買,不會用,全英語,我找不到他們地址,我想直接去香港購買

说白了,你去香港也找不到的,其实就是私人接单,之后再用3D打印出来,整合一体云台再提供给客户,这样的云台,稳定性如何,就不知了!

网友:
果然暴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網站不好購買,不會用,全英語,我找不到他們地址,我想直接去香港購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7&_u=fjb47d30c6
这个云台如何?才72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5.0.0.mjPWkT&id=38062454267&_u=fjb47d30c6
这个云台如何 ...

好的!感謝

网友:
感觉楼主很强大!

网友:
楼主有QQ么,,想请教下详细要怎么改的??

网友D:
想咨询一下,这样改了以后,还能和蛋蛋一样录像过程中切换拍照吗?有飞行高度距离参数吗?云台仰俯怎么控制?我现在很想改,但不懂能不能达到这些效果。恳求楼主帮解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咨询一下,这样改了以后,还能和蛋蛋一样录像过程中切换拍照吗?有飞行高度距离参数吗?云台仰俯怎么 ...

狗3 只能起飞前,在地面上按录像,才能录。
在飞行过程中,不能切换拍照或中止录像,要飞机返回地面后,才能手动设置。
云台俯仰是通过遥控器背面遥杆来控制的。
有相关所有飞行参数,高度、水平距离、GPS卫星等等……

网友(2014-11-24):
楼主的好像是2D云台 请问3D云台可不可以用此法安装?还有是不是买can模块就不用焊接

网友E:
这也算爆改么 没看出来改了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算爆改么 没看出来改了啥
把精灵改成蜻蜓叫暴改。

网友:
请问楼主的是不是phantom FC40啊?我也有fc40也想改,能不能加个马化腾?

网友F(2015-01-19):
原先给p2v vision蛋蛋加了一个两轴云台,苦于蛋蛋视频画质过差。
最近入手gopro hero4 银色版,视频效果令人满意。
已经入手isod mini,2.4G发射和接收装置。
在接线中碰到问题,请教大家一下。

如图,原先蛋蛋接口也在视频接口上,不知蛋蛋的绿线和白线是否是主机板参数信息视频输出。
黑线和红线是12V电源接口,可否提供给2.4G图传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先给p2v vision蛋蛋加了一个两轴云台,苦于蛋蛋视频画质过差。
最 ...

不是简单的AV 信号线,也不是CAN 总线。是专门给FC200 传送信号的,我试过吧这个两个线接到PMU EXP 的CAN 总线上没有反应所以系**存在的。一个信号线

网友(2015-04-08):
引用 楼主:
说白了,你去香港也找不到的,其实就是私人接单,之后再用3D打印出来,整合一体云台再提供给客户,这样的 ...

仔细研究了一下,其实LZ是利用P2V的中心版和P2中心版一致来做修改的,剩下的最大的问题是同频干扰,LZ最后换了接收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