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数不同的电池能串联吗?

楼主(2014-04-14):
两个电压相同容量相同,但是C数不同的锂
电池
能串联用吗?谢谢

网友A:
能,只要最低C数电池能满足总电流需要就可以

网友B:
可以的,木桶效应

网友C:
确定可以?不同电芯之间会有电流么。。。

网友D:
插电的时候动作要快。。。其实任何电池都要快。使用按低C的电池用。牌子和型号最好是同一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