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问下V911 飞起后轻微向左漂移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4-14):
             之前看过一些基础帖子,知道直升机起飞时接近地面会受气流影响向左漂移,升空后地面效应消失,可是我这架911 离开地面至少2米,观察发现我不操作任何一根操纵杠,飞机会已很缓慢的速度自动向左侧平移,将飞机往下降一点,清楚的观察到整个机体是向左侧轻微倾斜的,求高手指示,这是哪个部件没有

网友A:
不作任何操作机机自然会漂移,需要打碎舵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作任何操作机机自然会漂移,需要打碎舵纠正。

你的意思是,这种轻微的漂移属于正常现象,本来就是靠操作来调整的?

网友:
要一直修舵。没有悬那不动的机子

网友:
是啊,装了飞控都很难一动不动

网友:
不懂直升灰机。

网友:
adelina兄:

控上微调向右侧微拨调整。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