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IOV2如何用SBUS线连接R7008接收机,急!万分感谢!

楼主(2014-04-14):
求问IOV2如何连接R7008接收机,急!万分感谢!
1,请问IOV2如何用SUBS线连接R7008接收机
2,遥控器T14SG如何设置
3,接收机如何设置
4,是否重新对频
5,是否需要重新校准正反舵
6,感谢解答的朋友!

网友A:
新手都不看说明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都不看说明书么?

我飞10年了,不想跟你解释。解决不了问题你可以潜水,没必要放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飞10年了,不想跟你解释。解决不了问题你可以潜水,没必要放水。

说实话,飞了10年这几个问题顶多就应该问其中的1到2个,权当你是纯新手,代为解答
1,请问IOV2如何用SUBS线连接R7008接收机    说明书有详细说明io x接sbus
2,遥控器T14SG如何设置    这个遥控器说明书也有详细说明,同问题3
3,接收机如何设置    模式d即可
4,是否重新对频    不用
5,是否需要重新校准正反舵   校准部分最好重新都做
6,感谢解答的朋友!   不客气,我只飞了2年而已,但是我不懒,知道看说明书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飞了10年这几个问题顶多就应该问其中的1到2个,权当你是纯新手,代为解答
1,请问IOV2如何用SUB ...

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