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省钱新方法之脚架篇

楼主(2014-04-14):
折腾鸡鸡开始啦!!
对新手有用、对折腾家有用。450--480脚架省钱篇正式开始!
材料:蘑菇扣、3M胶布。
用处:1、炸鸡脚架可以瞬间断开,少坏脚架;2、最关键是炸鸡减少侧板损失和底板损失。
过程:对于450pro或者480L,不用处理什么,用蘑菇扣分别粘到脚架和底板。然后。。。。。对压蘑菇扣扣进去即可。。哈哈哈
        对压X3,稍微麻烦点。450脚架需要切除两侧的限位块,同时对比好位置以后,机身底板需要用多层3M胶垫高到同一个平面。。然后。。。方法参照上面即可。
下面看效果图吧。

网友:
收你的二手 不干什么都要省钱。。。。

网友:
这方法不错啊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A:
麻烦,直接训练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麻烦,直接训练架。

训练架更麻烦!!!我看你是新手吧??

网友:
我450直接用扎带绑着,~~~~炸鸡就断扎带,还有缓冲的作用

网友:
悠着点飞,少炸机,比什么都省

网友C:
蘑菇贴换成  强磁对贴可以吗?钕铁硼那种。

网友:
估计作用不大,关键看受力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训练架更麻烦!!!我看你是新手吧??

确实是新手,但玩电直早就不用训练架了,当然也无需你说的改动起落架。

网友:
二师兄扎起

网友:
还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蘑菇贴换成  强磁对贴可以吗?钕铁硼那种。

强磁对贴肯定够用,不怕磁干扰的你就试试吧

网友:
万一脚架在空中掉了,看你怎么降落

网友:
楼主X3也是用的冰人的十字盘?这机的主轴能和冰人的通用么?

网友:
该断的时候还会断。。。而且有安全隐患。。